[問題求助] 懇求LTA400HM09及LTY320HN02屏線定義

楼主(2013-07-02):
網路上一直找不到LTA400HM09及LTY320HN02的規格書。
有人能告訴我它的屏線腳位定義嗎?先謝謝了!

買了個40吋面板(還不知道好壞?!)

先前保留的破屏SONY KDL-32CX520

兩片都是1920X1080,接口相似不相同,可以互插。

想湊成堆看看! 就差腳位定義不知道。

有聽說SONY會認面板~~~~~

网友A:
LTA400HM09 跟    LTA400HM07
規格書一樣喔 網路上找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LTA400HM09 跟    LTA400HM07
規格書一樣喔 網路上找一下

WECAN大 多謝告知。

先前有找到LTA400HM17,再加上 LTA400HM07,比對腳位 幾乎相同-----如下圖

這片面板-LTA400HM09-買來時就插著排線-

加上高壓板和腳座未拆,其餘零件拆光,連前後朔塑膠殼都沒有。
便宜買來玩!

圖片左側端排線連著面板,有字條『hotel TV Level 2/3    FHD專用』
兩端正好相反。腳位排序和前2面板不同!不知道是什麼狀況?

也有可能排線根本就不是屬於這面板!

看來要慢慢玩了~

再請教前2面板有RO0 RO1 RO2 ROclk RO3 RO4及RE0 RE1 RE2 REclk RE3 RE4

公板腳位好像沒有那麼多,能配嗎?

再次感謝!

网友A:
引用 楼主:
WECAN大 多謝告知。

先前有找到LTA400HM17,再加上 LTA400HM07,比對腳位 幾乎相同-----如下圖

先說明要用那一個(主板)
方便我回答  面板 主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說明要用那一個(主板)
方便我回答  面板 主板

我手上有一片TSUM29LU-TV-V1.0

不知道能不能?面板就是LTA400HM09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手上有一片TSUM29LU-TV-V1.0

不知道能不能?面板就是LTA400HM09

這個TSUM29LU-TV-V1.0(公板)畫質好嗎
如果用 v59  會很(漂亮)
屏線好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個TSUM29LU-TV-V1.0(公板)畫質好嗎
如果用 v59  會很(漂亮)
屏線好買

TSUM29LU-TV-V1.0卡油來的,沒用過。

SONY破屏有網路、USB‥‥十分肖想

V59就當第一備胎!

‥‥LTA400HM09這片說不定是壞了才被丟棄‥‥

祝大家好運!THANK YOU!

网友A:
引用 楼主:
TSUM29LU-TV-V1.0卡油來的,沒用過。

SONY破屏有網路、USB‥‥十分肖想

這一片 sony 32cx 是反向的

(影像是相反的 注意喔)  可能會(真厚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這一片 sony 32cx 是反向的

(影像是相反的 注意喔)  可能會(真厚工)

看你用哪一塊公板了.
我在用的公板就沒這個問題.
有內建的*反轉*模式

我用的是v59s(不是樂華的).v59這款有很多家在生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看你用哪一塊公板了.
我在用的公板就沒這個問題.
有內建的*反轉*模式

小張大  樓主要用 sony 32cx520 的主板 點 40吋的面板喔
所以說是 (真厚工)
也謝謝您提供(資料)
v59有*反轉*模式  這個我還沒有試過
改天玩一玩 謝謝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小張大  樓主要用 sony 32cx520 的主板 點 40吋的面板喔
所以說是 (真厚工)
也謝謝您提供(資料)

這個我知道.

我只能講.sony的要換面板(替代)有難度
後面出機器的有I2C偵測(T-CON)所使用的晶片.包括32.40.46吋所用的T-CON都是同一款的話也不能相互替代.除非知道動哪邊.要不然也無法點亮(在SONY的機器)

以上這些問題都能解決.只差在是否用心玩過.而已........講開了沒有那些是值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這個我知道.

我只能講.sony的要換面板(替代)有難度

您說得這些,我知道 。也知道如何更改,所以說
有(t com背Tcom 的更改面板)就是如此
真的說出來, 不值錢, 留給大家玩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個我知道.

我只能講.sony的要換面板(替代)有難度

小張大說的對!

凌晨睡不著,硬搞!

LTA400HM09扣在茶几上,將SONY零件組裝上

高壓板屬於400HM09;加AC,POWER ON~燈綠~電視有聲無影~可操控~看來SONY零件正常!
可惜螢幕上亮下暗  猜測是32電源推不動40,白霧應該是物品反光。

斷電,斷開32 T-CON再試,哇!不開,紅燈閃5下,持續。
不妙!!會偵測T-CON!

查看32 T-CON

排序似乎相同於HM07、HM17。

400HM09  T-CON塞在縫裏,1~5腳導通,GND腳位置與HM07、HM17差不多(我的錶筆粗些不好測)。
VDD好像同邊。32屏線硬上40,果然不開,紅燈閃5下,持續。

伊娘可好、真9怪!失敗的是!

~~~~~~~~~~~~~~~~
後來查盧大的RE51S‥‥‥
LTA400HM09可能相同於LTA400HA07,因為和殘存的排線腳位符合。少了RO4和RE4!?

慢慢玩吧!  謝謝各位!

1.17 MB, 下載次數: 33

网友C:
LTA400HM09

1920X1080

12V

51P左供電

6BIT

LTY320HN02

1920X1080

12V

6BIT

51P左供電

楼主:
引用 网友C:
LTA400HM09

1920X1080

LCD大大bit可能有錯!?
LTA400HM09可能相同於LTA400HA07,因為和殘存的排線腳位符合。少了RO4和RE4!?
LTA400HA07規格書標示︰1920x1080  8bit 16.7M    RO4和RE4不接。

LTY320HN02  T-CON腳位排序符合HM07、HM17如同9、10圖。
HM07、HM17規格書標示︰8bit+FRC  1.07billion以及8bit+2bitFRC  1.07G  RO4和RE4都有接。

sony 32cx520 ( LTY320HN02)  的主板 點 40吋的LTA400HM09可能基本規格就不同了?!

THANK YOU!

网友:
規格書不一定對,我說的也不一定對,只能做參考共同研究.

网友D:
引用 楼主:
小張大說的對!

凌晨睡不著,硬搞!

我有一台SONY 40破屏
面板LTA400HM07
面板可以借測嗎..如好的願意賣嗎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有一台SONY 40破屏
面板LTA400HM07
面板可以借測嗎..如好的願意賣嗎

借測、賣都可以。
我在台北,靠近關渡。

買到時就是如此、再加上鎖住的腳座。
根據屏線以及LTA400HM07的規格書,可能是8bit與10bit的不同!

想試試看歡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