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泰佳 G840 燒錄器 故障維修求救

楼主(2013-07-02):
一台 思泰佳 G840 燒錄器 很久沒用了,拿出來突然要用,電插上去,居然燈全亮,也沒有 重置的按鍵,請問有誰知道原因,或者 會維修的?????  請幫個忙,謝謝

网友:
若你想自己修,可以拆開,先測量5V電壓是否正常,摸一摸零件看看是否會發燙,若兩項都正常,可以先讓它熱機一兩個小時再看看,有許多的電子產品久不用之後,又受潮,很容易產生當機作用.

你也可以用吹風機搖動吹一吹,也不要太熱,以避免燒壞零件,等它冷卻後再試看看,可以連續做幾次.

我有三台硬碟機,因為久不用馬達不轉,就單用熱機就救回兩台,另一台還沒時間試.

网友:
我也有一台 只有 喇叭 壞了不會叫~其餘正常~
這台不是說反修率 低
我剛買 不久 就 不叫囉

楼主:
實在是 悲劇 =.=
機器裡面有兩塊版子,我的是主要那一塊掛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