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cpu風扇沒轉動

楼主(2013-07-02):
請問一下  我有張主機板cpu風扇 沒轉動,不過可以進去bios

有開機畫面``我也用好的風扇交叉測試過了``都沒有轉動的跡象

不知道是哪裡壞了??

网友A:
新板?舊板?
原本就是您在使用中的板子嗎? 凸然不轉? 未知?
小4P的CPU風扇嗎?
如果是.進BIOS查看設定一下.CPU風扇.溫度轉速比例

网友:
用電錶量
下去不就知道了

网友:
風扇如果 正常 查 電壓 不對大概都 控制 電壓那顆壞 靠近 PIN
那顆
補一下 照一下~風扇 PIN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板?舊板?
原本就是您在使用中的板子嗎? 凸然不轉? 未知?
小4P的CPU風扇嗎?

您好  主機板型號 ga m61sme s2 這張

滿舊的.....本來是完全不能開機!後來跟朋友借了一顆3000+來測試看看,結果能開機有bios畫面

不過風扇都沒轉..........不知道是哪裡有問題

网友:
假如換個正常的 CPU 風扇仍然不轉,便要檢查主版上的 CPU 風扇的插座是否有供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  主機板型號 ga m61sme s2 這張

請您先確定:
1.你所使用的 FAN 是正常的 會轉動的 (應該會測試 或 確認吧!)

2.您所使用的是 小3P 還是 小4P 的 FAN
(如果是小4P的FAN請先進BIOS > PC Health Status > CPU Smart FAN Control > Disabled
將智慧風扇控制關閉..(讓主機板不做溫度監測控制風扇轉速..使得讓風扇全速運轉)|)

{如果您使用的是塔型散熱器.智慧風扇控制沒做特別設定下.沒超頻下.沒達到一定的溫度風扇是不會轉的}

重新開機做測試.如果風扇還是不轉動.那就請依3#.4#大大們所說的.
拿出三用電表.測量主機板上CPU FAN針腳有無輸出電壓 +12V
還有請補上 CPU FAN針腳 附近範圍內的近照圖

楼主:
狀況如圖:

開機後,風扇只轉動一下 就停了! 不過還是可以照常進入xp系統

是風扇攻電的問題嗎???

已經開機了,風扇還是沒有轉動

已經開機了,風扇還是沒有轉動

可以順利進去系統

可以順利進去系統

風扇針腳是4pin

网友:
關於風扇不動的問題.高手好像拿三用電錶一一偵測
但是沒有三用電錶.或我這樣有三用電錶.也學不來怎麼用的人怎麼辦
以往我自己碰到這個問題.軟硬體搞不定.直接就是拿接電源器的風扇換上去.開機就跑.關機就停
不過我這種沒有真正解決原因的作法.有違上進心和痞酷精神.所以不鼓勵(站長.版主沒看到這篇(催眠))))
只是樓主風扇不轉開機.畢竟充滿過熱風險.所以提醒暫時取代的方式.再慢慢找出因素

网友A:
引用 楼主:
狀況如圖:

您使用的是 4pin 風扇
在下 在7# 有說明
請您先確認BIOS的設定

還有您有已確定您所使用的風扇是能正常運轉的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使用的是 4pin 風扇
在下 在7# 有說明
請您先確認BIOS的設定

對阿 兩個風扇都是好的 我有兩張 am2的板子 ,包括這張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對阿 兩個風扇都是好的 我有兩張 am2的板子 ,包括這張

您已確定手中的風扇是好的!
那表示也已確認BIOS 裡 智慧風扇控制已關閉

風扇還是不動

那只有請您請出您的三用電表.按3#專炸元件 大 .4#carzy1kimo 可愛大 們所說的
測量一下主板上的風扇針腳是否有輸出電壓  多少V請PO出

..............................................別說你沒電表喔!!........................................................
...............如果不知哪隻腳是正負極.查看一下主板說明書.上面有圖文說明......................

~~~~~~~~~~~~~~~~~~如果真的沒電表.是還有別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已確定手中的風扇是好的!
那表示也已確認BIOS 裡 智慧風扇控制已關閉

LOKU大大.還有哪招?我只會組裝電腦 = =對維修主機板都不懂ˊˋ

网友:
引用 楼主:
LOKU大大.還有哪招?我只會組裝電腦 = =對維修主機板都不懂ˊˋ

 還真的被我猜中 ~~  你沒三用電表
那也就是說..您也沒 烙鐵 嚕!
那這樣頂多就只是能做主機板是否有故障的判別而已

在下也只會換換電容而已.其他電路也還在學習中

-----回正題----
1.BIOS 裡 您已確定把 "智慧風扇控制" 已關閉
  並打開CPU風扇轉速監控 .主機板插上 "嗶嗶" .
開機後風扇沒轉.就應該會聽到類似救護車的聲音.或.快速連續嗶嗶聲
判定 主機板CPU風扇供線路故障..簡單說:主機板故障
如果沒聲音.CPU風扇供線路.PWM.監測都可能故障...簡單說:主機板故障
    好像是廢話

2.把CPU風扇插到 SYS_FAN(系統風扇插座)
風扇會轉..判定CPU風扇供線路故障
風扇不轉..整個主板風扇線路故障
   又是廢話

解決方案.....                 等您測後 下篇

BIOS的設定會吧!!??

网友B:
沒電錶沒關係
有一種大4D 轉 FAN
買他!裝上去

网友B:
其實說不定你用他 他熱了他就會自己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實說不定你用他 他熱了他就會自己轉了

還有這樣子的喔 = =

我等了好久 他還是沒轉動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沒電錶沒關係
有一種大4D 轉 FAN
買他!裝上去

大大 你市說 把原本風扇的連接器..買個轉接頭~~用電源供應器去跑?

网友:
很想知道您到底
1.BIOS有沒有去做2種設定測試...結果呢?? 風扇轉嗎?? 會"嗶嗶"嗎?
2.把CPU風扇插到 SYS_FAN(系統風扇插座)測試.風扇會轉嗎??
如果 插到 SYS_FAN 風扇有轉 就暫且這樣先頂著用吧!!

或者換個小3P的風扇試一下

如果您都沒做  ---   算了
那直接去買一個大4P的風扇接POWER裝吧! 或 15#專炸元件 大大說的方法裝吧!

网友C:
技嘉都這樣設計區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技嘉都這樣設計區多

cpu風扇4pin不插 ,改插散熱片旁的3pin插槽,竟然神奇的轉動了!不過4pin插3pin會有問題嗎??ˇ我看cpu監控軟體 ...

cpu風扇4pin不插 ,改插散熱片旁的3pin插槽,竟然神奇的轉動了!不過4pin插3pin會有問題嗎??ˇ我看cpu監控軟體 ...

剛才把原本4pin插腳..改換去插 散熱片附近的3pin的插座..竟然就神奇的轉動了!

不過這樣不知道會部會有問題˙?我的cpu是3000+散步龍..!我看監控軟體都是 40~43度之間在跑

所以真的可能是原本的cpu風扇針座 故障嗎?

网友B:
控制用晶體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控制用晶體掛了

控制晶體 掛了 ~~怎麼維修呢?

還是這樣用就好了`.. ==

网友D:
你這樣用就好了~~~你啥都沒有,不可能瞬間讓你從0變成100..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這樣用就好了~~~你啥都沒有,不可能瞬間讓你從0變成100..

我有之 30w的烙鐵..三用電表  跟朋友借!

控制晶片 要去哪裡買阿?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之 30w的烙鐵..三用電表  跟朋友借!

控制晶片 要去哪裡買阿?

這樣用就好了....這不是一支烙鐵一個電錶就能輕易搞的....
那些比鼻屎還小的貼片零件...跟頭髮差不多細的Pin腳....一失誤會讓你還能進系統的90分板子...順間變成連嗶聲都沒有的0分板子.........

网友:
其實這樣直接用就夠了
不用在廢心思去修了

MOSFET  D腳會散熱 30w要是燒太久
板子會掛點的

网友:
直接考慮買個 3Pin 的分線 (1 to 2),利用 Sys Fan 來供電給系統及 CPU 風扇較方便與無風險!
對沒有焊接經驗的人來說,維修不成反而容易引至無謂的損失,嚴重者會燒板的!

网友:
會不會是電線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