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曝光機的UV燈管

楼主(2013-07-02):
請問一下有人知道感光電路板用的紫外線燈
是否可以用透明的那種紫外線燈呢?(一般稱為殺菌燈)

网友:
macliu大:我也是這樣用的,清EPROM也行

网友A:
透明燈管的殺菌燈?????
我有試過一次
一點作用都沒有,當天晚上眼睛痛到睡不著
具說要用黑色的驗鈔燈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透明燈管的殺菌燈?????
我有試過一次
一點作用都沒有,當天晚上眼睛痛到睡不著

的确是这样!想不到您犯过和我一样的错误!那次经历毕生难忘,让我领教到紫外线的真正威力!
记得那天因为太阳不大,没办法将感光板直接在室外曝光,就想起之前买来擦除EPROM的杀菌用紫外灯。曝光过程中因为没支架,就手拿着想曝光3分钟就可以了。其实,这类紫外灯真的很厉害,感光板可想而知过曝了。但奇怪的是,当时身体并无任何不适。不想,当天晚上入睡一段时间后,突然感觉眼睛剧痛!象是揉进了沙子一样,越揉越痛,睁都睁不开!
度过了难熬的一晚,所幸第二天症状慢慢缓解了。一开始以为自己得了什么病,后来细细想来,确定是白天紫外照射的缘故!
因此,奉劝各位想使用紫外灯曝光的朋友们,操作时注意个人防护,特别是眼睛!别把自己给"曝光"了哦!

网友:
跟感光的材料特性有關
搜資料看大家都說在390~420nm附近,也就是 UVA / BLB 燈管

BLB 就是驗鈔用的燈管,其實就是 UVA 燈管螢光劑改配方,把可見光轉成紫外線

网友:
紫外線根據不同的波長被劃分為三段
A波/B波/C波   英文標示為 UV-A / UV-B / UV-C     ( 其實還有個第四段 UV-V ,波長是420nm , 這個不談)
其中C波段紫外線波長在240--260nm之間,為最有效之殺菌波段,波段中最強點之波長是260nm。

紫外線殺菌燈 用的就是C波‧(UV-C)  通常燈管製造商   會有UVC字眼 標在型號內

日本三共 SANKYO DENKI 10W UVC T8殺菌燈管
        http://www.pcstore.com.tw/buylamp/M12656577.htm
PHILIPS飛利浦 TUV 36W PL-L UVC 紫外線殺菌燈管
        http://www.pcstore.com.tw/buylamp/M11760534.htm

殺菌使用的殺菌燈管,不可直接照射於眼睛,請小心使用。

-------------------------------------------------------------------

UV-A 波長在300--400 nm之間

           通常燈管製造商  UV-A 的燈管(俗稱黑燈管 ) 波長在350--400nm之間。
             通常燈管製造商   會有UVA 或是 BLB 字眼 ,標在型號內。

          日本三共 SANKYO DENKI 15W BLB T8黑燈管
               http://www.pcstore.com.tw/buylamp/M12624695.htm
          PHILIPS飛利浦 TLD T8 15W/08 UVA 紫外線黑燈管
               http://www.pcstore.com.tw/buylamp/M11077891.htm

紫外線燈管
http://www.pcstore.com.tw/buylamp/S544296.htm

**  UVA /  UVC 或是 BLB 字眼,並非標準規範必須標在型號內 ,製造商不一定遵守 !
         例如另一燈管製造商  Sylvania 型號標成 T8 BL350

------------------------------------------------------------------

曝光原理與曝光機
    http://www.me.cycu.edu.tw/uploads/95.ppt
上述文件 是國內曝光機 製造商 [志聖公司] 的文件 有6.X MB
請參考光阻曝光原理  第18~19 頁

感光電路板用的感光起始劑 , 對 UV 起反應 是 320~380 nm之間
拿  UV-A 或是 BLB 的燈管 (俗稱黑燈管 )  波長在350--400nm之間     就可以用
拿  殺菌使用的殺菌燈管                          波長在240--260nm之間     就不能用

楼主:
感謝您清楚的回應!!!
所以不能使用透明的(紫外線)燈管
那是殺菌的

网友:
紫外光波长越短,能量越强,但穿透性越差。更何况它的光谱并不是只有一个波长,因此消毒用紫外灯对感光板曝光是有效,就是对人体有危害而已,应急用一下还是可以的。
不管哪种光源并非拿来就可以按部就班地使用,因为与曝光过程有关的因素很多,比如光功率、光分布、感光板质量等等。因此在曝光自己手中的板子时,可以预先切几小块测试一下,不同的曝光时长,看看曝光效果。最后再依照测试所得最佳方案进行正式的操作。

网友:
惠民有賣。。。

不過不要以為紫外光的不服舒過去就好了。。。。
太常照到紫外光會增加白內障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