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SAVRIN車門升降機故障DIY經驗分享

楼主(2013-07-02):
車門降不下來這是第三門了發揮痞酷精神自己來省下不少小朋友
先拆門板退螺絲什麼的就略過
馬達的位子有人說玻璃縫隙漏水會把馬達淋掛我看不至于位置那麼高又是倒頭載本體又有防水
升降機板螺絲上面兩顆下面兩顆退掉等下可以方便把馬達拆下來
這里有三顆馬達螺絲也退下來
下來了就是它不過電門降不下來
固定馬達的螺絲退掉,拔出來
解體看里面的構造有點小破壞不打緊給個真相
頂部有三個接點只接兩條線不知為何留一個伏筆
拉出來了
轉子銅線還蠻粗的想燒掉也不簡單,因該是保險絲先燒吧
防夾不知什麼原理只會讓你三---五年換升降機,因該是接點炭化了
再來一張微距不會用拍不出來
紅線解焊準備接預留的端子
有人知道防夾的原理就端子里面有兩個接點內部留給高人研究
換個端子焊上
上電測試OK
裝回升降機
扣上門板就好了,陸續壞了三門都是這樣搞,用好一陣子因該沒問題跟大家分享。別再花小朋友,錢不好賺DIY才是王道

网友A:
我接收的銀鑽車,兩個後門窗早就不能用,據前車主說請人綁起來,避免自己溜下來。
號稱環保零件的車,設備保證會壞,而且報價貴死人。

网友:
樓主真是太強了,這樣你也給他修好

大多數人頂多DIY換升降模組而已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接收的銀鑽車,兩個後門窗早就不能用,據前車主說請人綁起來,避免自己溜下來。
號稱環保零件的車,設備 ...

應該是鋼索斷了,去材料行買回來DIY可以省約一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應該是鋼索斷了,去材料行買回來DIY可以省約一半

是滑塊碎了,環保材質的噩夢,台灣還沒得買,嚴老董當時沒進多少台,導致後續維修都出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