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HANNS.G HA191 (翰視奇??) -畫面一閃即滅<完修分享>

楼主(2013-07-02):
故障情形:畫面一閃即滅並轉亮紅燈(電源燈) !!??
先查電源板吧!! 把電容全換掉吧(掛1-2顆乾脆全換掉)
送電,一樣情形 (心想不會燈管吧  ><)
拆開一看,果然  = =
小弟第一次換燈管,換得『2266』的,幸好也換好了Q_Q
測試OK~~  CALL同事來拿機嚕~

网友:
第一次能換成功很棒了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A:
19"~~只有上下各一根燈管!!這...亮度不會有問題嗎?H廠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9"~~只有上下各一根燈管!!這...亮度不會有問題嗎?H廠商~

丫知~~ ~"~??  h牌的,我公司用一堆,以前壞掉都丟掉,現在就改丟給我修 @@~
今天又收2台,一樣都壞燈管 Q_Q (那麼剛好嗎???)

故障情形:一開機畫面偏紅,過幾秒就全黑了..
說明: 嗚~~一看到,就.....拆燈管嚕  ><..

网友B:
請問版大,您的三用電錶型號為何阿?!之前有在掏寶網看到,還蠻想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版大,您的三用電錶型號為何阿?!之前有在掏寶網看到,還蠻想買的。

aaa147914 大大~ 您好~
如下: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09132014173  第二代 多功能家電維修測試儀
現在露天有人賣^O^
還不錯用^O^..  可參考看看~

网友C:
恭喜完修~請問樓主這單燈管含座是哪裡買的?

网友:
2支燈管要輸出4支燈管的亮度 使用者都把亮度開到最大 不壞才怪.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恭喜完修~請問樓主這單燈管含座是哪裡買的?

您好~
我是請同事買裸管回來自己焊的@@~
但下面都有在賣... 雙燈管帶架的(當然裸也有)
可參考看看...
http://www.youyou89.com.tw/user.php

http://class.ruten.com.tw/user/i ... 829&o=3&m=1

网友D(2013-08-04):
請問這台螢幕該如何打開後蓋呢? 我也有一台有同樣的狀況, 用一字起子撬開外殼又不知卡榫位置, 怕不小心把外殼撬裂了..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D:
請問這台螢幕該如何打開後蓋呢? 我也有一台有同樣的狀況, 用一字起子撬開外殼又不知卡榫位置, 怕不小心把外 ...

您好~
直接把"前蓋"打開即可..(我是用不用的卡片刷起來的)
後蓋是和電源板及驅動板做一起的~
(最上圖可看出)
拆面板小心排線即可~

网友:
您好, 請問您是說像不要的信用卡/會員卡之類的卡片嗎? 是不是拿一張卡片插入前後蓋接合的縫中嗎? 是的話, 從上方, 下方還是側面比容易撬呢? 我剛剛快把一張IC電話卡給插斷了, 前蓋還是沒能翹起來...

网友D:
請問是像這樣將塑膠卡片插入前後蓋的隙縫中嗎?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D:
請問是像這樣將塑膠卡片插入前後蓋的隙縫中嗎? 謝謝...

我是先用一字起子,把蓋子打開一點..
然後就插入空隙用力刷下去就開了 = =
不難阿..

网友:
了解,晚上試試看起子。謝謝。

网友:
用手拆就好了.
從前蓋小心用力向外翻.
角落用扁鑽一插就打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