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指手清潔劑比較

楼主(2013-07-02):
有看到站上有人用清潔濟來處理金手指污垢
昨天有空就去大賣場買了這兩種來作實驗
由於買不到可以除鐵鏽的清潔劑,就先以這兩種來做實驗

先拿一隻故障的記憶體

這張圖右邊是用了龜牌的清潔劑
金手指都變銀了,很慘

左邊是用威猛,看起來除污效果還不錯
金手指亮亮的

可以的話各位在提供好的金手指清潔劑

補充說明
如果用圖片中的威猛,使用完一定要清乾淨
不然會有像電池漏液會腐蝕那種情況,會變的更不好清
所以請三思

网友:
金是能抗酸鹼侵蝕的。
用酸液清完後記得用點小蘇打中和再沖洗乾淨,免得電路腐蝕。

龜牌的應該是含有很多研磨劑,像砂紙一樣,把鍍金層都刮下來了。

网友A:
http://bbs.pigoo.com/thread-42390-1-1.html

http://bbs.pigoo.com/thread-41339-1-1.html

多益得的我沒看到過,DRACULAXX大說的潔瓷的我倒是有看到在賣

整各變銀色頗誇張,不知道您用的是哪種布?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bbs.pigoo.com/thread-42390-1-1.html

http://bbs.pigoo.com/thread-41339-1-1.html

用龜牌沾棉花棒
擦上去後就慢慢變銀了

网友:
使用前金手指要先塗一層防鏽油再用清潔劑去除氧化物,去除氧化物後金手指擦乾再塗一層防鏽油
清潔劑使用時要加水稀釋

网友:
如果是保固內,打算拿去出保的建議不要自己清潔.
上週在下拿了一支威剛的去出保,結果對方說金手指有刮痕,不肯當場換.
而那所謂的刮痕原因是在下先拿橡皮擦擦了局部,導致金手指顏色不太一樣...
給各位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