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擴大機後級電晶體燒毀

楼主(2013-07-02):
不好意思 我又來麻煩大家了><

之前接床頭音響的喇叭 結果 機子發出怪味(燒焦味)
後來整個擴大機都沒聲音
所以我把擴大機拆開 發現 電阻燒毀
連電晶體也GG了(用三用電表測BE BC EC都會通)

想問一下 如果功率電晶體燒毀 還有其他的零件會毀損嗎?

還是我買新的電晶體 電阻 裝上去就好了?

网友:
驅動的電晶體也要檢查一下

楼主:
哪個才是驅動電晶體呢?

网友:
無言以對,只有圖一張

楼主:
雄爸 感謝你>< 我現在就解焊 來測量

楼主:
(驅動電晶組)剛剛已經全部解焊 測量過了 都正常 BC BE 通 EC不通
所以目前是 功率電晶組 BE BC EC都通 <壞了  D718  B688(120V 80W 8A ) 這兩個好買嗎?或者有替代的嗎?
電阻 棕綠棕(或紅 有點分不清楚)金
水泥電阻 5W0.5歐姆

网友:
電晶體可參考看看 KTD718丶KTB688 或是 2SA1186丶2SC2837
露天有看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驅動電晶組)剛剛已經全部解焊 測量過了 都正常 BC BE 通 EC不通
所以目前是 功率電晶組 BE BC EC都通  ...

電晶體有沒有逆向漏電

左右聲道電路是一樣的,很容意做比對的

楼主:
5. 再將黑測棒觸於C極,紅測試棒觸於E極,指針不擺動,用手指壓住B與C極時,指針向右大擺動表示OK,若指示擺動一點點,表示此晶體放大甚小。若手指未碰觸B與C即擺動表示電晶體漏電為不良品。

我測出 E接紅棒 C接黑   我手指還沒碰 指針就動了  所以表示這些電晶體也都壞了

所以我還是把所有電晶體都換過好了

网友:
這是音響後級部分最簡單維修的..若不是很熟悉很內行..建議送修...

楼主:
2SA1186丶2SC2837 我已經去下訂單了
請問 用這組 還有需要更改其他零件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2SA1186丶2SC2837 我已經去下訂單了
請問 用這組 還有需要更改其他零件嗎?

snoopy1216 大
會燒燬晶體事出必有因~
請查出原兇...
否則會繼續再燒毀!

楼主:
這台卡拉OK擴大機 之前假日的時候  我拿兩個 阻抗4~8歐姆床頭音響喇叭接在這台上面
然後接麥克風 跟我家人唱歌 唱快1小時  聞到怪味 我去摸機子 發現超級燙 趕快關掉 之後再開機就沒聲音了
這台卡擴沒喇叭保護電路 直接 後級輸出
想說這台20幾年了 自己搞搞看..能不能用好

网友:
如果完修就給它裝顆電風扇,下班後可以唱到天亮~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台卡拉OK擴大機 之前假日的時候  我拿兩個 阻抗4~8歐姆床頭音響喇叭接在這台上面
然後接麥克風 跟我家人 ...

20幾年也還好,照顧的好可以再陪你20年!

楼主:
今天終於買到 電晶體(A1186.C2837)了  把 功率電晶體跟偏壓的那些小電晶體 全部換掉裝新的上去
開機 "正常"  可以放音樂 但是聽不到幾分鐘  又沒聲音了 水泥電阻 超燙的!!!!!
接著我又把電晶體 全部拆下來 一個一個測
發現 C1384 這顆 又壞了 還好我有舊的(正常) 裝上去 又可以開機了
只是這次不敢接 音樂跟喇叭   然後就一直很正常 沒燒掉
是因為我沒加裝風扇? 散熱不足?   假如我要加裝風扇(我有鑽孔的工具)  我電源要從哪裡接><"?

我有看到這條下面3P接頭 有寫(紅線12V)  (黑線0V)  (紅線12V)

楼主:
剛剛用電風扇對著電晶體 吹風 接喇叭 放音樂 就沒停止了
又出現新的問題...... 就是我兩邊聲音根本完全不一樣大=.=
左邊很小聲 右邊又很大聲
是平衡可變電阻有問題 還是調整音量旋鈕(不是VR那種的可變電阻.是可以一直轉的那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