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型號SH3742顯示殘影請問是不是面板壞了

楼主(2013-07-02):
我覺得是面板壞了嗎???請大家幫忙診斷一下
↓問題是這張有上個畫面的殘影

网友A:
只有三種選擇 …

1 修 … 修原面板
2 換 … 換新面板
3 棄 … 放棄

网友B:
面板沒有壞  壞就是(破)
可以修喔 找  su_fei 大 大師傅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面板沒有壞  壞就是(破)
可以修喔 找  su_fei 大 大師傅

您的意思是面板有修好的機會
還是問題不是出在面板~

网友C:
我家的奇美也是這樣~~看久就會有上一台的殘影!
不知道這是什麼問題?
面板奇美的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家的奇美也是這樣~~看久就會有上一台的殘影!
不知道這是什麼問題?
面板奇美的嗎? ...

t370hw02
友達?剛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有三種選擇 …

1 修 … 修原面板

還有4
殺肉

楼主:
引用 网友D:
換T-Con 看看

覺得不是T_CON
我在研究看看
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的意思是面板有修好的機會
還是問題不是出在面板~

確實修的好 不用換PFC
換pfc是最終(手段)  但一定好

楼主:
感謝大家的回覆
換掉AS15後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大家的回覆
換掉AS15後就好了

很棒 修好了
還好 沒誤判

恭喜完修

网友E:
引用 网友B:
面板沒有壞  壞就是(破)
可以修喔 找  su_fei 大 大師傅

白屏碳色直條紋路很多的那種...=  =是什麼壞呢?小弟有幾台都卡關了>"<..有沒有救阿?

网友:
要有電壓數據喔 才可以說(能救幾成喔) 我沒有量過 所以(不確定喔) 可以送修喔 成功率 8-9 喔

网友:
引用 网友E:
白屏碳色直條紋路很多的那種...=  =是什麼壞呢?小弟有幾台都卡關了>"

您好,您的問題要麻煩另開帖來討論卡好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大家的回覆
換掉AS15後就好了

給您一個讚 !
是我誤判…
還是bigcowboy  大 判斷正確 及 wecan 大 經驗夠 和 樓主有研究精神,
讓小弟我受教了,謝謝 !

网友:
"as15"不良,會造成<殘影>現象,令人不知所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