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華碩 K40AB 無畫面

楼主(2013-07-02):
大大 一開始小弟也是無畫面 但發現是記憶體損壞 換了記憶體後用了好幾天

但不知為什麼帶到學校用按開機鈕 就無畫面了 硬碟也沒有跑 但風扇有啟動

能確認的是記憶體沒壞 硬碟也沒壞 ,

最後小弟看了許多大大文章後 把機子拆開看看哪已損壞 ,沒有看到異狀

拆機完有一個問題 就是小弟沒有插電源線 但充電燈還一直亮著

是不是 又壞掉哪個部份了阿 ,還是南北橋 損壞

按開機一樣風扇會啟動 無畫面 有用燈光照過畫面 確定畫面無啟動

拜託各位大大指點小弟 謝謝

网友:
北橋不良機會大吆~

楼主:
感謝指導 小弟我住台南 有大大可以幫忙的嗎n_148|

因為這樣小弟就可以見習一下植珠一下

网友:
"沒有插電源線 但充電燈還一直亮著"
這描述很怪,除非是電池電量不足,
你是指有開機的狀況下嗎?

楼主:
關機的時候也會   亮

网友:
北橋不良+1

网友:
剛好有修到一台 asus k40ab 回應一下..

機器狀況:

能開機無畫面 , 面板也沒反應 , 風扇會轉 , 看電流表有跑到 1.2 A 左右 , 有無插記憶體都一樣 .

結論 ( 北橋問題 ) 以完修 , 熱機正常 .

此款筆電溫度都很高 , 爬文過好像都說此機種溫度都是很高 .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指點 的確是北橋的問題

         小弟有用熱風槍加熱一下發現的確是北橋問題  敘述與oscar168大大一樣

      目前還有充電燈都會一直亮著  難道是北橋晶片異常造成的嗎???

   但是小弟記得拆機時還沒有這問題拆完組起來才有這問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指點 的確是北橋的問題

         小弟有用熱風槍加熱一下發現的確是北橋問題  ...

充電燈會亮....有可能是某個排線沒插好吧! 再檢查一次各個排線接頭..

楼主:
小弟最近會努力一下 有消息在回覆各位大大n_1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