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iewSonic VX1940w-3 零件問題

楼主(2013-07-03):
AD上那顆D2PAK封裝的三端子穩壓IC,有得替換還是哪裡買得到

AD上那顆D2PAK封裝的三端子穩壓IC,有得替換還是哪裡買得到

請問紅色圈起來的D2PAK封裝的三端子穩壓IC,有得替換還是哪裡可以購買

网友:
光華地下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華地下街就有了

光華地下街有這顆阿....我都沒注意到賣IC的...
不知道50117  這顆能不能替換

网友:
看圖片應該是5v輸入3.3v輸出~單純穩壓式的 不是adj的~~

這顆電流量比較高  不好買~~大概2a到3a把

楼主:
去了一趟....沒問到...不然就拿AMS 1117 3.3  這顆   ....把中間腳拔掉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