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電源芯片 rt9214

楼主(2013-07-03):
新手請教各位大大,在一張5750 的顯卡上, 發現芯片 rt9214的 ugate 和 lgate 都沒輸出, 導致上下管也沒正常供電,但測試了rt9214 1腳有11.7v , 5 腳 11.8v , 7腳有 2v 好像啟動條件都符合了,但ugate 和 lgate 都沒電壓,已經換了一片,還是一樣,請問還有什麼原因導致芯片沒工作呢 ?  還是真的很黑,換上去的也是壞的 >.<
P.S. 除了3腳,芯片的每腳也沒有短路.

rt9214 pdf

网友A:
版規要請您看一下哦!
貼個圖上來一目了然,這樣想回答的人就不用為了回答再花時間替你找資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版規要請您看一下哦!
貼個圖上來一目了然,這樣想回答的人就不用為了回答再花時間替你找資料!

謝謝版主,另補上rt9214的pdf

网友B:
請查下Q2旁的R或C,是否阻抗過低(短路),拉低了Vout的2.5V電壓

网友C:
pin7是否正常
如果pin7的Q3動作了(或短路)RT9214就會停工了

楼主:
謝謝各位回覆,那我先再把一些元件焊出,先跑一下線路看看有沒有地方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pin7是否正常
如果pin7的Q3動作了(或短路)RT9214就會停工了

剛查了一下,發現大大說的Q3 位置是空的,只有焊盤,沒有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查下Q2旁的R或C,是否阻抗過低(短路),拉低了Vout的2.5V電壓

嗯,剛查到大大說的位置了,發現Q2旁的貼片電阻 好像真的短路了,只有0.29 ohm ,看了一下旁邊一樣的電阻有5k ohm.
但不知這位值應補多大的電阻才對呢? 因為原來的貼片電阻很小黑色的,沒有標記 >.<

楼主:
請教圖中紅圈的這種是什麼東西來的,很小一顆黑色的沒標記,阻值很小,只有0.3x ohm .

楼主:
還有東西請教各位師父,根據rt9214 說 OPS 需要高電平才會啟動,我測出這只腳為2v ,但怎知這是算高電平呢 ? 謝謝.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還有東西請教各位師父,根據rt9214 說 OPS 需要高電平才會啟動,我測出這只腳為2v ,但怎知這是算高電平呢 ?  ...

如果不會算,焊1個5K的小VR,慢慢調電阻,直到輸出為2.5V,再拆下小VR,量出阻值,換上適當的電阻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不會算,焊1個5K的小VR,慢慢調電阻,直到輸出為2.5V,再拆下小VR,量出阻值,換上適當的電阻唄 ...

謝謝大大.又讓小弟學了一招.用可變電阻慢慢調.可是前提要知道輸出是2.5v..甘恩呀

网友:
那顆電阻沒壞啦!應該壞別的地方。

网友:
我認為您的問題沒有問的很清楚!
簡單地說,這片顯卡您以檢修到某一個進度,遇到問題時就這個瓶頸來提問,
這樣回答的朋友朋會有所失準,無法有效率地判斷,

建議您就顯卡的問題,故障狀況,顯卡廠牌型號,整張顯卡的正反面外觀,主要疑點
這些都拍照上來讓大家參考,充份地提供資訊上來,這樣才能有效率地解決問題。

總之提問的技巧要多加思考,這和維修邏輯是相同的。

以上提供參考,希望您能儘快解決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