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不知道可不可以加電容 背面掉漆的問題

楼主(2013-07-03):
想問一下 我CPU右方有圈灰色的地方

那邊可以補上兩顆電容嗎?

另外主機板背面不小心刮傷了 不知道這樣有救嗎?

感覺電容的正極跟負極似乎會相通...會不會爆炸~"~

能不能用奇異筆塗成黑色隔離一下 這樣?

网友:
既然懷疑有相通,拿三用電表的電阻檔量一下,會比用看的來得直接且正確

网友:
樓上說了

皆本上大面積的地區都是接地居多

不放心在用三用電表量一下

网友:
先測量有沒有短路
如果那區域是並連的話 少裝一顆不會影響 長時間 滿再 還是照原廠 的規範 補上..

网友:
若正極跟負極會相通 當然是大大有問題
先量一下比較安心

网友:
正、負接反不會爆炸,會有煙火秀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