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BENQ 17吋 CCFL燈管改裝LED燈條維修實例

楼主(2013-07-03):
今天的主角,開機後幾秒無背光
開始拆
原本的模樣
PI板背面找出BL_ON,紅圈處
PI板正面,紅圈處為電源,接地,BL
LED燈條出場
剪裁成我要的長度,剪裁規則為3棵LED燈為一組
LED控制板裝上
原本的CCFL燈管,這一台算好拆的,直接抽出來
將LED燈條用雙面賿貼上去
將LED燈條塞回去,機板裝上
完成.亮度與原本的還亮,由於我買的這個沒有ADJ(比較便宜)
所以我把對比調低,就會暗一點,看起來還是很明亮
省電...工作溫度低..開幾小時摸面板只有些微的溫度
有與趣的人可以玩玩看....謝謝收看~

网友A:
好教材 ,請教萬能兄一句外行話 。。。
電源,接地,BL 這3點如何找 ?
Led 機板何處購買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教材 ,請教萬能兄一句外行話 。。。
電源,接地,BL 這3點如何找 ?
Led 機板何處購買 ? ...

電源的話,以這一片來講,整流二極體有二個,一個是5V給AD板供電,另一個我量到是15V(我到現還搞不清楚正確是幾V=.=",有時16~有時18,若沒接負載量會更高20幾V都有,但一接上負載就會掉下來了),再由15V這一個電源往高壓板跑線會看到一個保險絲,那個就是高壓板供電的電壓了,但每一片PI板設計不一定相同,有些則是大同小異,接地的話,高壓部份的零件全拆光後,隨便找一個電容的負極接腳接就可以了,BL就往AD板上的接腳找,AD板上的接腳除了電源板上的供電和接地腳,另外會有二支腳是BLON和ADJ(有些PI板還有帶音效,接腳會更多),那是AD板在控制高壓的訊號角,要找出那二支腳很簡單,PI板背面接腳處,找到二條細細的線往高壓部份跑,那二支腳就是控制高壓的訊號線了,BLON的話,在開機後其中一支會有2.5V~5V的電壓出來,那支腳就是BLON了,但有些ADJ你量到也會有電壓出現,但這二支腳接錯了不會燒掉,多試幾次就會了,我LED燈條是上淘寶買的,露天就有人賣了,你到露天打"改裝 LED燈條"就找的到了~~

网友:
感謝大大分享交流

网友:
節能減碳的時代,對舊螢幕可以考慮.
而且又可以把此型螢幕的通病(背光點燈故障)解決.
我的T705壞3A /C5707*1 換過又壞3A+C5707*2
正考慮要不要再換.
或許直接考慮LED燈

网友:
感謝萬能兄的分享 LED果然是好物

网友:
如果CCFL燈管真的壞了,改LED倒是個好主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