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華碩 P5V800-MX 未知零件燒毀

楼主(2013-07-03):
各位大大好!

今天我拆開電腦發現了主機板的 USB 座旁篇的零件燒毀

想請問各位大大這是什麼零件

网友:
您圖紅圈的右邊.兩個USB插座的中間.有一顆同功能的零件.
只是體積比你燒毀的那顆小一點.
在您機板的其他位置應該能找到跟燒毀同體積大小的零件.上面會有數字規格

楼主:
這張是另一個 USB 座的照片

因為我平常沒有再用這兩個 USB 座

网友:
自復保險絲 1400ma

楼主:
請問大大
自復保險絲 是做甚麼用的?
因為電腦現在還是可以開機?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大大
自復保險絲 是做甚麼用的?
因為電腦現在還是可以開機?

那是保護USB電源用的 單單保護USB而已 燒毀了 那組USB就沒有電源了 其他組還是能用
他們的保險絲是獨立的

他跳掉的時候就沒電了
過一陣子之後就會復歸   然後就有電了

楼主:
那我沒有插 USB 座
所以基本上是不會怎樣嗎?
會影響主機板的元件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我沒有插 USB 座
所以基本上是不會怎樣嗎?
會影響主機板的元件嗎?

不會

把板子燒焦的地方 清掉 應該就沒事了
在清的時候注意一下 不要讓碎屑往主機板上跑 要往外掃
應該就沒問題的

楼主:
大大的清理是拿刷烤肉刷子清一清?
還是有其他方法?

网友:
電子清潔劑,記得檢查一下其他線路是不是快燒毀
快燒掉的就焊錫補強
之後上絕緣油
保險絲如果補不上就從同組拉5V過去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