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Bright 5 MTD10003光固化機故障維修實例

楼主(2013-07-04):
一早.隔壁的牙科診所就跑來叫救命.說他的光固化機故障了.好像當我是萬能的.只要有電的都修.
或許很多人不知道什麼是光固化機.如果您有去補過牙.應該就知道了.
當您補完牙時.醫生就會拿出這支會發出藍光的機器照一照.
沒錯.它的作用就是固化樹脂.應用具有特定波長的光源(如波長460—470nm.主要是藍光)來照射加入了光敏反應劑的固化樹脂.這種光源會改變樹脂鍵結.使得樹脂硬化.

這我已經在隔壁的牙科診所拆機了.也拿掉前面的光纖導棒和護目鏡片了.後來才拿回工作室作業.

其實它原本應該長這樣.還有一片橘色的護目鏡片.
利用藍.橘顏色互補.藉以保護醫生免受強光傷害.

Bright 5光固化機型號 MTD10003

裡面還有個小風扇.

主機板正反面.

拆下LED光源.

這上面那塊壓克力應該是聚光用.

測量LED晶粒已經導通.也就是掛掉啦!

找了好久才找到適合的5W LED藍光晶粒.
一般市面上大都是3W LED.電壓不同不可代用.當然光度也不夠.

焊上電線.裝回散熱機座.

鎖上聚光頭.

調整照射時間.

忘了一提.下次再故障很可能就換這顆鋰電池了.

啟動照射.

直射眼睛會有刺痛感.請勿隨意嘗試~叔叔有練過.
準備回牙科診所裝機.順便補個牙.

敬請指教

网友:
根據消息來源透露,老大剛收到牙科醫療器材同業公會來函抗議,
要求老大停止妨礙醫療器材進步的行為,學姊依據來函回覆.......

"你瘋了嗎?!"

网友:
一早起來準備
看到這留言
不禁讓我笑到
真後悔為什麼要一邊吃早餐一邊看留言

网友A:
所謂光固化應是指紫外光固化,而並非指藍光,這個要再詢問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謂光固化應是指紫外光固化,而並非指藍光,這個要再詢問一下。

老大.上面有說.
應用具有特定波長的光源(如波長460—470nm.主要是藍光)來照射加入了光敏反應劑的固化樹脂.這種光源會改變樹脂鍵結.使得樹脂硬化.

网友:
波長合不合用,讓醫生試一下就知道囉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大.上面有說.
應用具有特定波長的光源(如波長460—470nm.主要是藍光)來照射加入了光敏反應劑的固化樹脂 ...

糗大了!我還以為是在照電路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糗大了!我還以為是在照電路板.......

一定是因為-------逍遙大發文沒有附圖(護士妹妹照片)的關係

有電都修啊,大雄,你的哆啦ㄟ夢可以送修了,不用K書等長大了

网友:
下回替醫師改造成雷射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