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決]國際牌洗衣機無法蓄水

楼主(2013-07-04):
各位大大, 我的洗衣機發生無法蓄水, 也就是在注水時, 水一直從排水管流出去
看起來應該是圈圈裡那個零件壞了 (止水閥控制器壞了), 因為通電時, 那個零件沒有動作,
但有電壓10v左右, 請問一下, 這個零件在注水時, 應該會有動作, 我的判斷是否正確??

我發現水排水管和止水閥中間的通道有東西, 我想拆下來

可是上面有貼,不可拆除膠管, 但我不敢拆, 請問各位大大, 為什麼會貼這個警語??
如果萬一要維修, 該如何將止水閥拆下來呢? 看起來好像都密封起來, 那麼我應該如何安全的取水膠管
如果取下膠管, 要裝回去, 該如何封膠??

1.如何拆下止水閥
2.如何安全拆下和止水閥連接的排水管
3.裝回時, 如何封膠

网友A:
圈起來的是排水馬達,10V要啟動它恐怕很難吧......(它只甩110V)
那條管子,就拔掉阿,然後清理裡面的髒污,弄好後再裝回去就好了(注意黑色橡膠是否有破...)
人家越是說不能動,就越應該動,除了有出現危險警告,其他不管,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圈起來的是排水馬達,10V要啟動它恐怕很難吧......(它只甩110V)
那條管子,就拔掉阿,然後清理裡面的髒污 ...

請問一下, 排水馬達是要排水的時候才會啟動嗎?
我量的時候是注水模式

我上次修皮帶, 因為油噴到殺車裝置裡, 後來自己亂搞, 這次我怕搞壞了, 所以要小心一點
怕搞到不行送修, 人家不修

网友A:
排水馬達,在排水時才會通110V,其他時間通電,就不好玩了

网友:
不懂還是留給專業吧!

网友A:
QQ 我不是專業,互相切磋切磋,如有說錯,論壇高手會出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QQ 我不是專業,互相切磋切磋,如有說錯,論壇高手會出現的~

噓~~~小聲點, 高手還沒醒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排水馬達,在排水時才會通110V,其他時間通電,就不好玩了

那我懂了, 應該是止水閥卡住了, 關不起來, 而不是那個馬達壞了
應該是通電時, 止水閥開關往後拉排水, 排水完再關閉

我現在首要的工作就是要拆下止水閥和軟管, 但軟管好像黏死了

网友B:
然後後把洗衣機扶正,後面的維修鐵板拆開來
通通掉進水管後剪掉繩子
全機恢復原來擺放
包含你拆過的地方
硬幣在水管裡面會被水沖出來
所以不用管他
很簡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然後後把洗衣機扶正,後面的維修鐵板拆開來

通通掉進水管後剪掉繩子

啊~~啊~~啊~~~嗚~~~~~~
謝謝 tn0106424, 晚上回家試試, 希望那個排水馬達也沒壞
實在太感謝了

楼主:
報告 tn0106424 大大

真的完成了, 您真是洗衣機維修大神啊, 實在太感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然後後把洗衣機扶正,後面的維修鐵板拆開來

通通掉進水管後剪掉繩子

這方法太好了,從來沒想過可以用這招..............要學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