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週邊] 硬碟大拆解

楼主(2013-07-04):
       這顆是Maxtor的硬碟 ,容量是 40GB、IDE介面,是Quantium被併後的貼標產品。
故障後一直有咔噠、咔噠的聲音,主機板仍可識別,但已無法讀寫動作!

既然沒用了,就拆開看看吧!
除了旁邊的6顆螺絲,隱藏在貼標下這顆也要拆下…

拆開後的硬碟內部

接上電源後…讀寫臂一樣在近圓心到1/3處,咔噠、咔噠來回搖動。

拆開後的主控板,應該…是正常的

個人認為:這晶片就是故障點…

碟碟的馬達。
有些舊硬碟,開機硬碟轉動,會一直發出尖銳又折磨人的聲音,就是這馬達轉軸的問題。

全部都扒光了!

就留下這超強的磁鐵、超亮的鏡面。

拆解報告完畢!還請指教,謝謝。

网友:
馬達可以做砂輪機!!!!

网友A:
那個拆下來的強力磁鐵,吸力強超級好用
我已經拆了不少舊款的硬碟,就是為了磁鐵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個拆下來的強力磁鐵,吸力強超級好用
我已經拆了不少舊款的硬碟,就是為了磁鐵 ...

對!就是因這對強力磁鐵,才拆掉它的。

网友:
強力磁鐵吸汽車機油濾蕊外殼據說清淨機油效果很好

网友B:
我有一個壞的,只拆開蓋子看看而已,沒全部拆
這強力磁鐵應該是銣鐵錋磁鐵
不知道大家拿這磁鐵做甚麼用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個壞的,只拆開蓋子看看而已,沒全部拆
這強力磁鐵應該是銣鐵錋磁鐵
不知道大家拿這磁鐵做甚麼用途 ...

遇到起子的磁性衰減時,磨個二下…磁性強到不行!

网友:
現在回收沒價值,拆下強力磁鐵還有用處哩。

网友:
這顆小弟前一陣子才分解完

网友C:
請問前輩
磁鐵要如何在從固定座上拆下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請問前輩
磁鐵要如何在從固定座上拆下來?

我都是用一字起子敲的,結果是壞的比較多,運氣好才會無損得下來!!

网友:
那光面的碟片~可以拿來照坐在辦公室位置的後面小人~~~~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問前輩
磁鐵要如何在從固定座上拆下來?

詳看圖四
先用星形起子,解開固定磁鐵那二顆螺絲。
再以一字起子,在有數字的地方,插入往上板開即可!
板開時磁鐵會遍位,磁鐵會上下吸住,以起子移開即可,無須暴力破壞。

网友D:
以在下的經驗,
磁鐵要從固定座上拆下來有兩種辦法.
一種是沒有黏膠固定的,只要用力即可拿下.
另一種有黏膠固定的,此時拿兩隻工具(在下都是用活動板手)分別夾住固定座兩端,然後朝相反方向旋轉,
目的是讓磁鐵黏住的底座鐵板扭曲,此時因為磁鐵無法扭曲,就會脫落,這個方法比較不會導致磁鐵裂開.
但是,那個磁鐵是很容易生鏽的,所以表面電鍍層很厚,有的黏膠又很黏,在磁鐵脫落時會把部分的電鍍層
剝離.
此時要非常小心,那個破裂的電鍍層很鋒利,會割傷手.
另外,失去電鍍層的部分很快就會生鏽,要做處理.在下都是直接拿膠布貼起來...

网友E:
剛拆了一顆跟版主一樣的舊硬碟IDE的,裡面的傳輸線旁,有一個小透明盒子,裡面放著好多黑色小珠珠,有人知道那是什麼嗎??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在下的經驗,
磁鐵要從固定座上拆下來有兩種辦法.
一種是沒有黏膠固定的,只要用力即可拿下.

如同9樓_ t大,拆成這樣就很好用了。
不懂的是…
為何還要硬把磁鐵跟固定鐵片分離!

网友:
吸迴紋針不錯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剛拆了一顆跟版主一樣的舊硬碟IDE的,裡面的傳輸線旁,有一個小透明盒子,裡面放著好多黑色小珠珠,有人知 ...

那是通風過濾器,淨化進入硬碟室內的空氣

网友(2013-08-15):
拆的時候先用火烤一下.讓它的膠變質一下.用虎頭鉗夾著.再用老虎鉗扳開.才不會傷到電鍍金屬膜

网友G:
引用 网友F:
那是通風過濾器,淨化進入硬碟室內的空氣

不好意思,我一直以為硬碟內部不是應該真空的嗎?

网友:
不用真空,但空氣要無塵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好意思,我一直以為硬碟內部不是應該真空的嗎?

1.不可能真空,若是真空,則磁頭無法透過空氣產生浮力"飛行"在碟盤上
2.也沒有惰性氣體
3.硬碟室內是通風的,本體有呼吸孔(會註明不要堵塞呼吸孔),但會經過過濾罐,讓內部空氣含塵量及灰塵粒子大小受到控制,避免影響磁頭飛行

网友:
引用 网友E:
剛拆了一顆跟版主一樣的舊硬碟IDE的,裡面的傳輸線旁,有一個小透明盒子,裡面放著好多黑色小珠珠,有人知 ...

可能是空氣濾清器,黑色的活性炭,可以過濾二手煙,

网友:
真是有趣! 學到許多知識與小撇步~ 感恩啦!!

网友:
原來硬碟裡面是長這樣的~謝謝 大 大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