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機板] 求解記憶體裝12G只有2.99G可用(已解決)

楼主(2013-07-04):
cpu:i7  64位元

win 7旗艦版x64

請教.記憶體裝kingston DDR3 1333 2GX6片共12G.控制台系統顯示記憶體12G只有2.99G可用.

原因如何.如何找回.

回2樓.主機板ASUS SABERTOOTH X58可插24G.開機抓到12G.

回3.4樓.win 7 64位元

回6樓.謝謝所提供資訊.將最大記憶體限制取消.不再顯示2.99可用.已顯示記憶體12G.

也感謝各樓回文堤供.

网友:
開機時有抓到12G的記憶體嗎?
先查一下主機板的規格.

网友:
WIN7的位元?  32還是64的?

网友:
請用64位元的作業系統

网友:
用64位元的作業系統問題就可以解決了

网友:
試看看這篇?
http://support.microsoft.com/kb/978610/zh-tw

MSCONFIG裡,把最大記憶體取消選取看看

我的WIN7 32位元找不到該項內容,或許64位元的才有

网友:
先進bios查一下你的板子到底抓到多少記憶體吧,接下來才是查你系統的問題

网友:
CPU沒裝好也會引起這問題!!!
不要鐵齒~遇到很多這問題
客戶不是折到針腳就是沒裝好!!

网友:
可以先照6樓的方式去做,成功機會蠻大的。

同時去啟動工作管理員,在效能那一頁的右下角有個資源監視器的按鈕點進去看記憶體那一頁,先確定一下是否硬體保留記憶體過多。通常像主機板(尤其是NB)若有獨立顯示晶片,會被吃掉很多記憶體,只是12G只看得到3G就太超過了。

BIOS裡的Advanced......裡面通常也會有關於記憶體利用方面的設定,有時還沒料到原來那設定跟記憶體有關咧。

您要不要順便試試看拔掉兩條後抓得到幾G?

网友:
請灌x64的作業系統 這很明顯是你灌到x86的作業系統

一般32位元的作業系統 ex: win xp

最多只能抓到3g~3.5g的記憶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