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WER 開機會吱吱叫

楼主(2013-07-04):
這顆POWER用了5年多有了 開機會吱吱叫

我把幾顆大顆的電容換掉之後還是一樣~"~

可是我測量他的3.3V 5V 12V 都是正常的

不知道還有哪邊可能是故障的原因?

网友:
可能是變壓器 老化

网友:
找找看變壓器附近是否有2nf/1kV和100R之類的電容和電阻.
變壓器在出聲的時候壓壓看聲音是否有改變?

网友:
變壓器附近(兩塊大散熱鋁片中間)的高壓小電容都換掉....通常都是50V1UF~50V4.7UF的小電容在做怪n_169|

网友:
那就高壓小電容都換掉看看

楼主:
我今天買齊全部小顆的 換上去一樣會叫~"~

网友:
變壓器在生產時會拿到凡立水的鍋內浸煮,這道手續如果沒有做確實或凡立水品質問題,也會造成變壓器有異聲。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今天買齊全部小顆的 換上去一樣會叫~"~

我也有同樣的困擾
讀文如法泡製…有改善,是變了小聲一點。
除此之外,供電都一直很正常!

网友:
如果大小電容都換過還是會叫...那就可能是變壓器的芯鬆了....(可以拿磁鐵去吸在發出音聲的變壓器上...如果聲音不見...就是磁芯鬆了...)
小弟有試過泡凡立水(泡了一個禮拜...泡到忘了n_015|)..雖然聲音有變稍小...但還是會有..

网友:
其實切換頻率也是個原因,一般切換頻率都會調再人耳聽不到的情況下,但是零件老化後是否切換頻率會有下降的可能,沒去研究,但是自己繞高頻變壓器,再電壓沒到位時切換頻率不足,確實是會有高頻聲的,不管有沒異音,只要供電正常就算正常了,變壓器高頻切換下沒到人耳聽不到的頻率本來就會有聲音。

网友A:
可能是450V 330uF這顆電容在作怪,換掉看看吧!

楼主:
怎麼說 他開機就有 還滿大聲的 這會不會跟那個線圈有關係呢?

网友:
高壓電容集板漏電或它的接腳腐蝕但未斷掉,當負載電流量大的時候(開機時),會擊穿產生小火花而出現類似電擊聲.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450V 330uF這顆電容在作怪,換掉看看吧!

歹勢!插花一下…
開始我就懷疑這二顆,結果換過一樣沒改善。
換掉高壓部所有的小電容,聲音確有變小,應是變壓器的問題
但也用了一個月,供電一切都很正常咧!

网友:
振諧不對  小電容作怪

网友:
若一買來就會叫  那是製造品質不良
用久才叫    就是老化~~~

楼主:
就我其實把這顆POWER上面全部 大小顆我看到的電容全換了

他應該是老化 因為開機有點吵 想修修看

不過電壓什麼的 都還是在正常範圍裡面

网友:
請檢查振階迴路,是用示波器追蹤波形,是否波形異常或驅動不平衡現象

网友(2013-08-05):
我的見解如下:

如顆一次側的電容全數換過還是相同現象, 那就把PWM IC換掉吧,

如果還是一樣就用到它掛吧, 除非你能找到主要那顆變壓器來換...^^"

网友:
我也想知道原因 因為有很多power都這樣 但又正常運作 就姑且不理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