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風扇鎖緊齒輪箱就不轉?

楼主(2013-07-04):
電風扇保險絲換好最後再裝上擺頭的齒輪箱後鎖緊螺絲就卡死不轉?

放鬆又會轉!不過會有齒輪雜音!已上高溫黃油,

請問哪裡出問題了?

网友:
後螺絲不要鎖太緊..或墊一片-[挖下]在鎖緊就ok..

网友A:
擺頭齒輪箱上概打開
你就會看到為何會卡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擺頭齒輪箱上概打開
你就會看到為何會卡住了

螺絲鎖緊軸心會頂到尾端卡住!
看不出哪裡不對?

网友:
引用 楼主:
螺絲鎖緊軸心會頂到尾端卡住!
看不出哪裡不對?

都已經 頂到底了 你還插n_104|

頂到底 就要後退 一些嘛~~
頂太深 當然會不對啦~~

楼主:
先用墊片解決了

网友:
擺頭拐臂兩端 insert (螺釘)組裝時含緊即可,就算鎖緊,拐臂應仍有游刃空隙供迴旋,用手盤動扇葉可觀察。
齒輪雜音? 齒輪盒內一根彈黃、兩顆鋼珠有沒就位~

网友:
附圖中紅圈處是否會卡到?
用手轉動軸心試試看,那裡有卡到! (裝上扇葉比較好轉)
拆軸心是否有墊片裝錯邊,所以造成間隙往後縮?

网友:
軸心往前敲一點,轉動軸心不要卡卡就行

网友B:
在這幾個地方墊上華斯看看,中間那個紅圈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這幾個地方墊上華斯看看,中間那個紅圈不用

已墊華司運轉正常,
只是每次照步驟拆,照步驟裝回也沒有少裝零件,
鎖緊後都會造成軸心卡住,
昨天修了一台排風扇情況也一樣,
後螺絲稍微放鬆才可轉,
詭異...

网友:
可以確定的是:版大您拆過之後
在拆的過程,或是安裝回去的過程中,有環節出了問題
也就是人為因素
不然怎可能馬達中心軸都會往後偏呢~?

网友:
曾遇過最牛的維護,敲擊前軸,後軸穿出...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墊華司運轉正常,
只是每次照步驟拆,照步驟裝回也沒有少裝零件,
鎖緊後都會造成軸心卡住,

拿個木槌四邊敲敲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