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奇美32吋主板零件求問

楼主(2013-07-05):
奇美液晶電視型號:TL-32S4000T       主板上料號:TL-32E70D-200

网友:
那顆零件上編號是632GZ希望你找到相同的料號.

楼主:
感謝jhh471581 大大的回應~~~~我來去找找

楼主:
找不到這零件...請問有前輩知道可以用哪顆代用的

网友A:
這顆ic是輸出5v的送給Tunter(catv接收器)用的B+5V  其實沒用他可以改線路
至於怎麼改思考一下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顆ic是輸出5v的送給Tunter(catv接收器)用的B+5V  其實沒用他可以改線路
至於怎麼改思考一下把!~ ...[/qu

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