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HP w1907v 拆解 (圖文說明,圖多)

楼主(2013-07-05):
同事拿了台 HP w1907v 請我幫忙看看是哪裏有問題,
說是有時畫面會突然不見,敲一敲又ok。
目前是開了電源也沒反應也沒燈號...

其實,我並不會電路這東西,單純是對拆東西覺得好玩~~

網路上搜尋了關鍵字「HP w1907v 拆」找到了PIGOO這裡,
找到二篇相關文章但沒細部的拆解說明。
於是,死馬當活馬醫,動手給它拆下去了!

以下,純拆解說明~~

↑認明型號

↑為方便作業,紅圈處施壓,拆下底座

↑很easy的拆下底座

↑接下來,這就是讓我困擾最久的地方!到底要從哪裏拆下面板?反正,不是螺絲就卡筍,看不到螺絲就是卡筍固定,用力給它挖下去!

↑像這樣拿個大一字,在某些地方用力的順時針轉(你要逆時針轉也沒人會反對)。
    突然一聲「喀」.......  ..................................開了!

↑這是拉開上方電源處的部份,這邊有二個接頭要拔掉

↑底下按鍵開關的部份比較難打開,但一樣是卡筍固定而已

↑用我這招"羅辣把轉轉功"拆外殼的方式,好處就是凡轉過必留下痕跡!

↑再施加力量,終於拆開了按鍵部份,左右卡筍已被我挖到有點變形

↑卡筍接合處的形狀及相關位置距離

↑這邊左右各有一個接頭要拔掉

↑上方電源與panel的接頭,直接拔掉

↑接下來要拆下底座固定臂,共有三顆螺絲,其中一個是必須挖掉右方的橡皮栓後才有辦法接觸到螺絲

↑看到底下的那顆螺絲了嗎?

↑很輕鬆的就能拿掉背蓋

↑出現主體。這顆螺絲拆掉,方便待會的拆解

↑在兩側喇叭的下方,各有二顆螺絲

↑本人記性太差,為了以防裝不回去,先用筆針對顏色做了記號

↑將將~~護板拿掉,露出來了....二個主要的電路板

↑這個應該是電源控制板(我猜),拆下紅圈的四顆螺絲

↑以及電源插頭的二顆小螺絲

↑電源電路呈現在眼前.....(不知道能看出有什麼問題 @@||| )

↑接下來,這個可能是訊號電路板 (也是我猜的)

↑記得vga port的固定銅柱要拆下才行

↑將將~~(again)~~訊號電路板出現

以上,就是最簡單的拆解 HP w1907v 過程。
因為不是電子科系,根本看不出來哪裏壞了.....
看了電容,沒有任何膨脹,也沒看到焊點虛焊(哪有那麼簡單讓你看出來....@@),
只發現了保險絲有一端燒焦,保險絲固定座也是黑了一點。
叫同事先去買一個來換,順便買些焊錫回來把焊點重新加強看看~~
版上有前輩能給個方向好可以自行修理看看的嗎?感恩呀~~

网友A:
很棒的圖文解說,小提一下燈管插頭有防呆裝置,所以可以不用顏色,上下各一組,一組有兩隻個插頭,這兩個都可以互換沒關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棒的圖文解說,小提一下燈管插頭有防呆裝置,所以可以不用顏色,上下各一組,一組有兩隻個插頭,這兩個都 ...

謝謝 hankhu大的加分及回覆~~

因為不懂,所以還是做個記號比較保險。

畢竟,它防呆,但並不防笨.....

网友:
推一個 不錯的圖文解說

网友:
間單易懂!拍照拍得好!!推一個

网友:
圖文解說棒喔!!

先檢查 電源板 大電容 及 各針腳 電壓 看看

网友:
這跟我家 那台很像n_119|
不過他面板已經出現 直條紋了n_0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