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acer v223hq 如何拆外殼

楼主(2013-07-05):
如題麻煩各位指導

謝謝大家

网友:
簡單問 就 簡單回

扣除腳座 . 殼約有18處卡榫 .用心就拆的開

要詳 就PO上你已拆到哪的實機圖

楼主:
打擾各位也謝謝大家;剛才看了一段影片很類似的,所以已經拆開

可在youtube上搜尋 Cómo abrir y reparar un monitor LCD Samsung 740N

有興趣的也可以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