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Power 2000

楼主(2013-07-05):
要請教各位大大了,小弟也只有換換電容的程度。
這台機器原本的狀況是不過電,拆下來之後發現接近電源的2顆電容爆了(圖上藍圈處)。
更換之後可過電,仍然不開機。
查了一下版上的文章,更換了四個mos(圖上紅圈處),結果不小心把紅圈下方那顆D438的其中一腳的銅箔弄掉了。
問題就來了,現在的狀況是一上電就燒紅圈的那顆mos.........
是不是變成有新的故障點?

网友:
銅箔掉了 補回去  若還有壞就是後面的問題

网友A:
在換的時 所有散熱片 記憶體都要拿下來

北橋散熱片 固定卡榫 燒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換的時 所有散熱片 記憶體都要拿下來

被抓到了,我在換的時侯完全沒注意到,就聞到一股超....的味道

我有用焊鍚連接起來,所以是ok的,看來真的是後面的問題

但不知道這顆一插電就燒到底是....

网友B:
試著BIOS重燒一下
這台有時候不開是BIOS掛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試著BIOS重燒一下
這台有時候不開是BIOS掛掉!!

那就難了,小弟沒買那個燒錄器......

网友C:
現在會燒的問題解決掉了嗎?P、C、R三大條件的P已經滿足了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現在會燒的問題解決掉了嗎?P、C、R三大條件的P已經滿足了嗎?

回大大,還沒呢,最近在忙別的事,這塊板就暫時擺一邊嘍。
等有空,會再回報的

楼主:
中午利用休息時間把會燒的MOS往前查電路發現好幾顆電阻貼片都直接導通了....囧,會這樣嗎?  不是直接斷路嗎?

楼主:
把斷掉的線路補上後(真的該買一個放大鏡的),現在的狀況是通電了,仍舊開不起來
下圖"方框"的那一區MOS管電壓,與正常可開機的機板相對較,發現電壓都少了0.幾伏
可以請問大大,接下來我該查哪邊嗎?

楼主(2013-08-05):
 經過了好久,終於搞定它了,更換零件如下圖

网友:
恭喜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