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電路分析及改造 LED 充電 照明燈

楼主(2013-07-05):
上一帖在這邊 http://bbs.pigoo.com/thread-43036-1-1.html

1.這個電路就是利用 5V6 來穩壓
2.開關1和開關2是二選一與共同點導通

請問 D965 這個NPN怎麼解析?
請問 SS8050 怎麼解讀?

難怪商品說明就是要使用者拿出來使用,那個充電電壓應該過高
沒有截止繼續滾鉛酸電池…
浮充電壓應該設定為 每cell  2.275V,這個產品是 2cell,所以 4.55v
循環使用充電電壓 每cell 2.45v,2cell 就 4.9v

市售常見的 zener diode 只有 4.3v 和 4.7v
可能會拿 5.1 再串個二極體降壓來充電,這樣可行?

网友A:
你的電晶體EBC腳位可能有畫錯....

因為電路很不合理...

整流後的電源怎會在電晶體E極..電流怎流....方向不對...
電池在B極怎充??

网友:
電路有誤 無法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電晶體EBC腳位可能有畫錯....

因為電路很不合理...

說對了!我腦袋不清楚啦…
(方向轉來轉去的問題)

畫紅圈的背面就是 D965

已經將兩Q都轉過來了

网友:
4148  這樣接 不是對地嗎

网友:
5.6V和1N4148 N端接1K的線應該沒連接才對,對照一下.

网友:
D965的輸出電壓被1N4148直接對地短路囉

楼主:
我把圖再從頭畫一次,看來那個 1N4148 還是接地的?

网友:
看了一下,那個D965跟Zener是用來充電的,充電電壓約是5.6v-0.7v-1.1v=4.8v。
SS8050應是點亮上5LED用的。但原電路圖SS8050附近那兩個電阻位置好像不對,應該是SS8050的的B極分壓用的。

另外兩LED的+是不是接在一起啊,LED板上紅色圈處是不是有二極體還是什麼啊?

网友:
依8#重新修電路圖SS8050附近那兩個電阻位置

网友:
約完成度90%緊急自動照明電路圖

分析如下

充電模式

強制照明模式

停電自動照明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