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聯碩37寸電視T-CON板上的排感如何代換

楼主(2013-07-06):
今天修了一台37寸液晶電視,型號是DS-373T,是聯碩產品。
電源板:FSP190-4F03
驅動板:2620-06-0717-4209-L76 REV-0005
液晶屏:T370XW02 V2
T-CON:V37A CO

這台液晶電視開機左半邊有水波紋跟色塊,拆開電源板電容有凸頂的,先換掉,再開機測試,情況一樣,查站上資料,首先換掉T-CON上的4條軟排線,故障情況依舊並沒有排除。

再來測量GAMMER電壓
#1_15.48V
#2_14.97V
#3_12.64V
#4_11.66V
#5_10.87V
#6_10.27V
#7_9.98V
#8_8.15V
#9_7.92V
#10_6.98V
#11_6.83V
#12_4.93V
#13_4.64V
#14_4.03V
#15_2.99V
#16_2.09V
#17_0.26V
#18_0.21V
GVDD_27.3V
VCC-12V_12.29
看起來是正常的。

最後測量T-CON板上的排感,RN20這個排感的第1個跟第3個電感開路了,參考這篇http://bbs.pigoo.com/thread-45603-1-1.html,正常值為0.68uH,因為手上沒有備用電感,請問開路的電感可以直接短路嗎?或是可以用磁珠代用?還是一定要用一樣大小的電感?或是有其它方法?

電源板上凸頂的電容

左半邊有水波紋

驅動板

驅動板上的RN20

磁珠

請各位大師幫忙解答,謝謝~~

网友A:
基本上你裝排0歐姆就可以了  或排感  去淘寶網很多人在賣露天也是~~自己找找把  關鍵字打排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本上你裝排0歐姆就可以了  或排感  去淘寶網很多人在賣露天也是~~自己找找把  關鍵字打排感 ...

我在露天可以找到排感,但是在淘寶關鍵字打排感卻找到內衣

网友:
QDI panel issue, 單心線直接跳線完修..

楼主:
今天買了5根0.68uh電阻型電感回來要換掉故障的電感(只要換2個壞掉的,剩下的當備品),但是電感引腳太粗了,焊到後來排感的焊盤壞掉,好吧,技不如人退而求其次,直接從RN20排感飛線到軟排線吧,杯具就從這裡發生。
先從RN20排感拉3條飛線出來(因為第2個電感焊盤被我焊壞掉了),然後要將飛線焊到軟排線接口的地方時,眼花手抖就出錯了,焊點直接跑到軟排線連接器的上面,這下子無法收拾殘局了,焊工還要再加強練習,後續得轉到徵求篇了,有師父可以幫忙接手焊接嗎? (請PM報價) 或是有這片T-CON板也可以PM

0.68UH電感

排感的飛線

杯具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今天買了5根0.68uh電阻型電感回來要換掉故障的電感(只要換2個壞掉的,剩下的當備品),但是電感引腳太粗了 ...

網路上有這個邏輯板  很貴喔  我買到1300元
去(徵求看看吧)

网友A:
如在台中我幫你處理!~~  不是就沒辦法 我有排感

短路地方不要再動了 = =功力不夠會越用越慘

說真的沒有你想像中那麼容易完修的

沒有一定功力是無法修復!~

楼主:
引用 网友B:
網路上有這個邏輯板  很貴喔  我買到1300元
去(徵求看看吧)

先試試能不能修復,不行就只好換板了,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在台中我幫你處理!~~  不是就沒辦法 我有排感

短路地方不要再動了 = =功力不夠會越用越慘

好的,已發消息,謝謝~~

网友:
吃這行飯..工具要投資一下,

俗語有句話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网友:
不必焊在端子那邊
靠近端子那邊有測點 是相通的 很好焊
端子那邊的錫用平口的烙鐵就可以清掉了
祝修復成功~

网友C:
先加點助焊劑,然後用吸錫線慢慢吸,烙鐵要夠熱才好弄= ="

你的烙鐵感覺不夠熱

网友:
这个是光辉32寸屏的通病

网友D:
0歐姆的排組也是不錯的選擇

网友E:
主板底壓穩壓濾波10u/25v是否ng 6-7個

楼主:
引用 网友D:
0歐姆的排組也是不錯的選擇

後來在主機板上找到排感,大小一樣就直接上了,謝謝ebwan建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加點助焊劑,然後用吸錫線慢慢吸,烙鐵要夠熱才好弄= ="

你的烙鐵感覺不夠熱 ...

經驗不足,的確是烙鐵不夠熱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主板底壓穩壓濾波10u/25v是否ng 6-7個

主板上的電容都沒換,如果有回修再換掉了

楼主:
由於我焊工還需要加強練習,那個多出來的焊點就拜託W大幫忙處理了,W大有發一篇維修文,大家可以參考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6126&highlight=

T-CON板拿回來後,從主機板上拆了一顆一樣大小的排感,因為原來RN20排感的焊盤有兩個焊點掉了,所以先刮除焊線保護層,這樣才能上錫。

焊接好排感後,再補焊兩個未焊接的焊點,焊好後測試排感8個接點都正常,組裝,測試,畫面正常了。只是焊接這顆排感花了3個小時,年紀大了眼睛是無法負荷這種細微的工作,等買到電子顯微鏡會比較輕鬆。

畫面正常了

謝謝各位先進提供撇步資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