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機板] 希捷2TB硬碟與GA-965P-S3主機板的問題?

楼主(2013-07-06):
希捷2TB硬碟與GA-965P-S3主機板的問題?

前陣子買了1顆ST2000DM001-2Y/P的硬碟,再GA-965P-S3這張主機版上,偵側的到,

但是近入XP移東西進去時都會出現延遲和資料遺失的問題,也試過裝WIN7無法順利安裝,讀取展開檔案出錯,

原先這張板子我原先是用希捷500GB的硬碟ㄧ切正常,不管裝系統還是移東西不曾出過問題,

因為容量不夠用所以更換這顆2TB硬碟,這顆硬蝶有去用SPFDISK測過無壞軌,也換過一顆新的同型號硬碟,問題依舊,

所以個人再猜應該不會是主機版無法使用2TB的硬碟吧,BIOS也更新了依舊無效,

XP 改SP3也依舊無效,又試過把硬碟快取弄掉,變成速度很慢,移東西ㄧ整個很怪,時間持續加長,

可能要等買新主機板才能的知問題所再了,外接快捷線雖然能正常存取檔案,

不過接回主機的SATA就變成分割亂分,且不同快捷線無法讀到檔案,只有寫入資料那條可以讀到檔案,

整個很怪異,不知有沒人試過這個主機版可否支援2TB硬牒,按理說應該是有支援才對,看看有沒高手願意提點一下。

補充下有換過SATA線材一樣是無法改善。

网友A:
打電話~聯繫技嘉客服
請他們幫你修正BIOS
ST2000DM001是新版SATA 6G韌體
怕相容性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電話~聯繫技嘉客服
請他們幫你修正BIOS
ST2000DM001是新版SATA 6G韌體

有可能是相容性問題,但是要請客服出新修正BIOS韌體我看有難度,畢竟板子不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可能是相容性問題,但是要請客服出新修正BIOS韌體我看有難度,畢竟板子不新了! ...

會不會是32位元的系統,不支援2TB硬碟的關係,
如果是的話,可用WIN7 64位元試試...

网友A:
OS部分要超過2TB以上
才需要更換64位元還需使用GPT格式!!!

Pen5大大
直接連繫就對了
我之前都是替客戶這樣處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OS部分要超過2TB以上
才需要更換64位元還需使用GPT格式!!!

寫信給技嘉科技,結論是技嘉回信寫支援,要我找別的廠商的硬碟再測試看看,看來是無解了!
只有等新主機板才可能有解吧。

网友:
那拿去更新會收錢嗎?

网友A:
我就說請直接連繫(打電話)
別用寫信的~~~~啊啊啊!!!
寫信一定都是官方回復!!!
請不要省電話錢好嗎!!!
在跟客服或工程師說
你用過希捷.WD.東芝的2TB都是一樣狀況!!!
然後再跟他說你有借到跟你原有一樣的主機板
換上去使用也是一樣問題!!!
PS.不知道你BIOS有沒有更新
    也不清楚REV幾版的????

网友B:
BIOS裡有正確抓到的硬碟容量?

存取會導致資料錯誤的問題,我家一塊古老的462板子上,用NFORCE2的晶片組的
外接USB硬碟存取一定會錯誤,原因是NFORCE2晶片最初的設計,在USB的容錯率上沒預留
也就是很容易不相容,解決的辦法是安裝華碩主機板隨附的USB 2.0驅動,只要裝上就啥問題都沒

分割區會錯亂的我遇見的情況是WIN2000+750GB的硬碟
導因是,WIN2000不支援到那麼大的硬碟,所以只要WIN2000一跳出分割表有誤要修復
就會把整個分割表弄得亂七八糟

不過您的問題,我GOOGLE了一下,XP應該有支援到2TB才對
所以嘗試安裝原廠的SATA DRIVER 或是 INTEL原廠驅動看看?

另外我想到的是,把SATA MODE調成IDE 模式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BIOS裡有正確抓到的硬碟容量?

存取會導致資料錯誤的問題,我家一塊古老的462板子上,用NFORCE2的晶片組的

SATA我就是用IDE模式去試的,XP網路上是寫有支援2TB到底為什麼不能正確寫入資料目前不知道原因。
要說沒裝的東西大概只剩GIGABYTE SATA2 RAID 驅動程式
晶片組本身有裝。

外接成USB硬碟後再接回主機看才會磁區錯亂,如果都再主機操作最多是告知資料遺失,與越傳越慢。

BIOS型號抓到是正確的,進去xp看容量也是正確的,win7無法安裝成功再硬碟讀檔出來展開時失敗,是滿怪異的,而且安裝時異常慢。

网友C:
磁區錯亂?你有切好幾顆?
還是MBR需要重新修復?

楼主:
引用 网友C:
磁區錯亂?你有切好幾顆?
還是MBR需要重新修復?

主機上只分割1個就原始2TB,然後拿去快捷線,也是分割1個原始2TB,格式化後傳資料,再拆下來,拿去主機上接會發現分割3-4個,格式自己切的,不是我切的,然後無法使用,再接回快捷線回復一個磁碟槽裡有資料,就是這樣,快捷線和電腦主機板認的東西不一樣的樣子。

所以接回主機會出問題,傳資料也是會寫遺失,越傳越久。

网友C:
原來

參考這篇有提到類似狀況

==================================================

其他網文

XP並不是不支援,而是要用磁區調整工具把分割區對齊
因為一般傳統硬碟的實體磁區配置為512Byte,而先進格式化硬碟的實體磁區配置為4096Byte(4kByte)。

Vista,Win7,MacOS,linux 可以直接管理磁區為4KB的分區,而xp、2000以下的作業系統的都對實體4k的磁區配置(Physical 4k Sector)沒有任何概念,因為在安裝時磁區是從LBA63開始安裝,會無法被4整除。

所以實體磁區配置大小不同會產生Partition偏移,有些資料放到隔壁磁區而造成錯誤,造成硬碟要更新資料的時候,不能直接整理該比資料的磁區,還得把隔壁磁區的資料也一起整理而造成效能低落,才需要使用WD Align程式,來將該顆硬碟上所有的分割區都做校正。

==================================================

相關教學

祝你成功

楼主:
剛剛用那套程式以4K對齊方式重新格式化後傳資料,一樣是越來越慢之後資料遺失,遺失後就好像硬碟失蹤了一樣,

HD TURN看不到,得關機再重開才看的到硬碟,我猜問題不單純只有4K格式化對齊的問題,沒4K對齊是可能導致傳輸變慢,

但應該還不至於遺失資料才對,再來就是其實SEAGATE自己硬碟內似乎有4K自動校正功能,依照說明是不需我們去額外校正也應該正常,裝WIN 7時的分割與格式化其實本身就有4K對齊功能,可是格式化後無法安裝,

因為資料讀不出來,有4K對齊似乎就是2048 byte再HD TURN裡看到就是1MB對齊,先謝謝你幫找資料,可惜對這顆硬碟似乎無效,我目前也還搞不懂到底是什麼原因導致的,不知南橋故障會不會發生這狀況,就500GB正常2TB不行,

說南僑故障也有點怪,或許是有什麼BUG吧,不過網路上我是還沒看到有人發生這問題,我也第一次碰到這問題,以前都是主機板抓不到不能用就算了,可是抓的到不能用是第一次碰到,排除硬碟不良外,真的很難找出問題所再,應該不會2TB都不良吧,因為換過一顆結果還是相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來

參考這篇有提到類似狀況

讓我覺得比較奇怪的地方就是標準怎寫ACS2,難道是因為這個新標準導致無法順利使用,我看別人早期這顆同型號2TB都是寫ATAPI 8-ACS。

剛剛找新的程式測還是寫一樣,不過我看一些別人的似乎都是寫ATAPI 8-ACS,不管這牌的1TB還是4TB都相同,寫ACS2再想會不會指的是目前主機板不認得使用介面!

剛剛又看了一些大陸那拿到的測試發現新板的似乎都寫ACS2了,不過新硬碟大陸那也有主機板相容性的問題,只是目前似乎沒人去解決只說換新機去把硬碟放新機就不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就說請直接連繫(打電話)
別用寫信的~~~~啊啊啊!!!
寫信一定都是官方回復!!!

主機板 版本(rev. 1.0)
BIOS F13 和 F14都試過。
狀況相同!
聽說F14有BUG,所以又改回F13

网友C:
有中獎嗎
災情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中獎嗎
災情

沒中獎,今天買了b75主機板搭便宜的CPU去試讀寫用XP跑整天一切正常,而且速度很快,最慢都有164MB的讀寫速度,最高200MB,這顆單碟1TB的速度不錯。

結論真的是主機板南橋無法正確讀寫這顆硬碟,就算BIOS找的到也沒作用。

謝謝各位的幫忙,問題解決了!

网友:
恭喜了ㄟ

長見識了...

网友D:
其實, 只要買一片, 便宜的 raid 卡, 就可以了, 因為早期的主機板, 能支援到 1TB 算是很先進了
有些連 500G 都不認得

z77系列支援 3TB 以上都還得用程式處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實, 只要買一片, 便宜的 raid 卡, 就可以了, 因為早期的主機板, 能支援到 1TB 算是很先進了
有些連 500G  ...

是這樣沒錯,但是買raid卡未必比較划算,一來電腦沒升級到,二來便宜的raid卡也沒法保證能用那顆硬碟,最後就是單獨買卡都不便宜,要是一張卡超過500,就不如買新主機板了,現在中低階主機板不會很貴,很少人會再買卡來裝了,除非很便宜的像是網路卡,100多就有除外。

1TB舊主機板是可以使用的,但2TB似乎就有問題,大概是時代進步太快了,主機板跟不上了,話說低階主機板又出新腳位1150了,最近CPU出新腳位速度特別快,雖說CPU主打還太貴,未來應該還是會出低階CPU再新腳位才對。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這樣沒錯,但是買raid卡未必比較划算,一來電腦沒升級到,二來便宜的raid卡也沒法保證能用那顆硬碟,最 ...

不需要raid card 擴充卡也行,但大大都說超過500就不如買mb,那怎麼不試試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需要raid card 擴充卡也行,但大大都說超過500就不如買mb,那怎麼不試試呢? ...

有試了,問題已經解決不過沒法再標題上標上已解決而已!
raid 卡沒試,但新主機板確實可正常用那顆硬碟。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試了,問題已經解決不過沒法再標題上標上已解決而已!
raid 卡沒試,但新主機板確實可正常用那顆硬碟。 ...

新的主機板當然可以用 @@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這樣沒錯,但是買raid卡未必比較划算,一來電腦沒升級到,二來便宜的raid卡也沒法保證能用那顆硬碟,最 ...

如果電腦的狀況很好, 買卡並不會划不來, 買新的主機板+cpu+ram 會比一張卡來得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電腦的狀況很好, 買卡並不會划不來, 買新的主機板+cpu+ram 會比一張卡來得便宜??? ...

是沒錯,不過卡本身不便宜的話,用新主機板試比較好,有考慮過買卡擴充,但是PCI-E介面的卡通長都不會很便宜,

硬碟目前速度提升,只靠PCI插槽傳輸速度是不太夠的,說到這個其實目前擴充舊主機板的可能性幾乎是零,看看記憶體價格與容量就知道了,

DDR與DDR2目前比DDR3容量上要小但是要來的貴,雖說DDR2也有便宜的時光,但是錯過那時光,大概就沒升級的可能了,舊主機板接舊硬碟其實就可以了,

買新的除了測試外研究下不能用的原因,也看看新CPU提升了多少速度,雖然用的是低階的CPU,提升還不算小,內顯是提升最明顯的,既然要花錢當然是選擇最有利的條件,

當然只是要存資料買卡插也是個選擇,如果不是為了看看原因,其實快捷線也能存資料,他也能用2TB作存取,只是不理想而已,還有就是外插的擴充卡有很多種IC,速度也是有差,

除非有人先試用過,不然速度很難保證,我記得965的時代那張主機板其實就有多附一組其他IC驅動的SATA 2但是評價不是這麼好,

目前H61的SATA 3也是用其他IC驅動的,評價也不是這麼好,也許就是比不上原生的吧,我想擴充卡應該也是差不多,所以再能選擇的餘地最少都會挑B75或以上的主機板,除非用不上SATA 3和USB 3吧。

當然不同想法會有不同作法,每個人都有不同的解決問題的方法,我是覺得換主機板比較好而已,這也只是我的想法,舊的也是拿去用在其他用途,所以升級也是OK的。

再東西還能用時,當然就繼續用,我也很少再升級電腦的,只是剛好碰到這奇怪的問題,試一試才順便更新配備的,真要換以目前的主機板更新速度怎換都換不完,CPU腳位持續出新的。

网友:
我用的是技嘉 p43的主板,當初買wd 2t的硬碟,剛開使也是有點問題,後來用一個軟體就能正確識別了,以你的狀況應該真的是主板無法識別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沒錯,不過卡本身不便宜的話,用新主機板試比較好,有考慮過買卡擴充,但是PCI-E介面的卡通長都不會很 ...

我目前用P5K-PRO←好像已經三年多了吧(印象中),到這二個月才發生RAM的問題。只要東西是好的,就繼續用下去。但不管怎麼樣,至少您問題處理好了。恭禧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