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_TV採購諮詢

楼主(2013-07-06):
小弟家由於客廳擺放酒櫃,受限於原本擺放電視位置空間上的尺寸限制,產生了下面
幾點問題想請教大家.....

1.
電視擺放上....我該買該空間放得下的最大尺寸<一拜>機種?

還是買尺吋上小一點,替左右兩側留下一點空間的機種?

2.
選購規格上應該是以FULL HD解析、LED背光為訴求了吧?

3.
品牌上我該怎麼選?

4.
各位有何建議與提醒?

若發在這不妥,請版主幫我搬移n_002| 煩請各位過來人、高手師傅們賜教

网友A:
一直以來 常常  被人問到這個問題  有人跟我買中古液晶電視 我也是請他現場試機 覺得OK在買
為何 因為 老一輩 看CRT 習慣  你叫他換液晶看 除了  4:3 跟 16:9 的問題 最大的問題 出在"色水"
看 "不合"  他 總會認為 傳統 CRT 色水  看的比較清 比較好  然後 奇美 優派  BENQ 都算白牌
國際 跟 SONY 才算 有牌子
其實對我來說  我真的看不出來 哪裡不同 但 老人家總是能說出一番道理 就是看"不合"
我個人認為 只要是3年 整機保固 都 OK
但台灣傳統 家電業者 會玩文字遊戲 就算在保固內要叫修一樣要收錢 自己選擇時要 睜大眼睛
還有 保證書 跟紙箱千萬不能丟 現在的廠商 只認保證書 不認購買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直以來 常常  被人問到這個問題  有人跟我買中古液晶電視 我也是請他現場試機 覺得OK在買
為何 因為 老一 ...

因為CRT跟LCD本身的特性不同,老人家長年習慣4:3CRT的畫質與效果,所以
怎樣都不習慣,加上接受新事物的程度差異.....

紙箱為何很重要?!~~~送修時要有原廠包裝廠商才收?

网友B:
傳統的電視櫃一般多是以可以放下29寸的CRT為標準~
所以LCD TV 一般只能放進37" 的~

紙箱為何很重要?!~~~送修時要有原廠包裝廠商才收? <<不是這樣的~
是你很難找到跟原廠紙箱一樣可以安全保護 LCD TV的包裝吧!

网友C:
尺寸我是建議以收視距離來定...距離太近看大尺寸的會有壓迫感...而且對眼睛跟脖子也不好.
品牌的話我是看口袋啦...如果口袋不深挑國產的就好...保固是越久越好(加錢延保我也接受,3+2喔,能操5年也差不多了).
機子建議還是要現場看過展示機再決定(站遠點看機子間比較,站近點看單機畫質...那個波紋啦,鋸齒啦,殘影啦)...畢竟外觀跟畫質(亮度對比色調...可以請店員把機子的選單調出來看設定是否很極端,那個亮度99啦,對比10啦,紅色20啦...)
我還有個習慣會摸摸展示機背板跟上方,感覺一下是不是粉熱....是的話就下一台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傳統的電視櫃一般多是以可以放下29寸的CRT為標準~
所以LCD TV 一般只能放進37" 的~

果然和顯示器的包裝箱目的一樣...........知道了!

我家這酒櫃由五件所組成,中央放電視的由電視為主,左右遭其他件整體包圍,
今天量測了一下寬度僅90~92CM,37~39"的要看機種設計才知道能否塞的下,
如果要讓左右留下幾公分空隙不塞的滿滿,可能得買32~37"的...得研究一下。

我還得注意電視支撐底座TV最下方的離地高度呢,因為左側還被櫃子凸緣佔據
約7CM高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尺寸我是建議以收視距離來定...距離太近看大尺寸的會有壓迫感...而且對眼睛跟脖子也不好.
品牌的話我是看口 ...

感謝你的建議...........

尺寸以收視距離先決,其次就是最大擺放尺寸,再來是機種規格與保固細節....

家裡不過四米寬,扣掉櫃子大概一米...收視距離3米內吧,搞不好兩米呢....

背板溫度高代表散熱不好是嗎?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謝你的建議...........

尺寸以收視距離先決,其次就是最大擺放尺寸,再來是機種規格與保固細節....

先摸機子上方如果有熱氣表示有散熱(LED背光的應該溫度不高)...
再來摸機子背部如果粉熱就代表電源散熱或效率不好...電容怕熱.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摸機子上方如果有熱氣表示有散熱(LED背光的應該溫度不高)...
再來摸機子背部如果粉熱就代表電源散熱或 ...

知道了...

品牌上有無啥要注意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