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大家知道這個 USB 充電加速器是什麼原理嗎?

楼主(2013-07-06):
(无正文)

网友:
小弟淺見..
加速充電,不外乎就是"放大"電流而已...

除了這...實在想不出來.

難道....這東西..可以讓電池容量變小...哈哈

网友:
小弟的感覺,該產品是利用USB的d+/d-來做控制
很多款手機或平板都有在USB上面加裝"識別電阻"
利用電阻在D+/D-產生電壓給手機或平板識別用
用意讓手機或平板知道,目前接的是"傳輸設備"還是"充電設備"
傳輸設備:電流較低,充電設備:電流較高

充電電流不可能會增加的
來源多少,輸出就是多少

网友A:
基本上
它是個解禁器
一般電腦或筆電
USB1.0/2.0 的設備都會 限流在0.5A   (手機快充電流約0.7A 平板大約1.3~2.1A不等)
USB3.0除外
解禁器最主要是為了快充又不讓電腦出現USB電源爆衝
不過可能長期下來會有負面影響n_011|

网友:
脉冲恒流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本上
它是個解禁器
一般電腦或筆電

但事實每一個USB輸出都只有0.5A.
怎可能讓它輸出1A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事實每一個USB輸出都只有0.5A.
怎可能讓它輸出1A呢?

那也得要看電腦有沒有用IC保護呀...但成本太貴了.......記得以前只有少數筆記型電腦真的有在偵測輸出電流....然後警告你輸出電流過大

很多電腦大多只用可恢復保險絲限流而已......限流並不是很精準....有些可以超過很多............

再狠一點....有些就用0歐母電阻當保險絲省錢...

且現在有很多電腦都有提供大電流USB port,甚至達2A以便使用...

且這東西又不見得要插在電腦......一般USB電源供應器也可以使用呀.......現在能提供1~2A的USB電源供應器很多...如果沒解碼對應...設備端會以為插在一般電腦USB port....不敢抽太多電流充電....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事實每一個USB輸出都只有0.5A.
怎可能讓它輸出1A呢?

它可以騙電腦呀
跟他說我是硬碟 之類耗電物品
一般電腦桌上型不會有很嚴謹的保護以及偵測措施 通常是以一個1.5A的自恢復保險絲 當保護
只有筆電或伺服器主機板才可能限制每路電流不得超過0.5A除了例外設備
其實應該是要看5V SB的輸出有多少
要是出問題
主機板 切電源USB 大概全跳掉了
每路都單獨控制應該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