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實做] 如何簡單拆多PIN IC

楼主(2013-07-06):
各位大大.不知道這有沒有人發過..如果有重複在提醒我下架

今天的主角 AD1980 IC

先用刷子沾點助焊劑.在IC的各腳

塗好了^^

接下來請出..最大的功臣(熱風槍),大概吹到.用鑷子輕碰.如果IC可以滑動就OK了

下來嚕~

接下來就是收尾.吹下來可能板上的腳會沾黏到錫.造成短路

所以再用焊槍.稍微刷一下.就每個腳都分明了

記得用助焊劑後.要用去漬油+牙刷或毛刷...清理乾淨~

大功告成..打完收工n_088|

网友:
熱風槍要轉圈圈。 加熱會比較平均

网友:
嗯! 雙子星沒被吹倒、瓦片也沒散落捏! 好樣的~

网友:
使用热风焊接,最主要的是莫要伤着边上的器件,特别是对温度比较敏感的,比如塑料插接件。初学者最好焊接前对被焊件周围器件用铝箔或耐高温茶色胶带作一些隔热保护!熟手在维修昂贵器件时最好亦如此!多一个步骤,也许会使之后的工作少了很多麻烦。

楼主:
謝謝各位大大的提醒,原來高溫茶色膠帶是這樣使用的呀,學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