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訊產品] LG GS290手機 觸控螢幕無作用

楼主(2013-07-06):
三太子去蜀山修道,帶回土產:仙姑.......

.....無法觸控手機(其它按鍵功能都正常)
小弟的程度只會修理小家電,三太子包山包海,現在連手機也不放過

四支螺絲拆下,指甲就可滑開上下殼。右方(下殼)三個紅圈是合蓋接點
下殼只有金屬片夾在膠殼上

承上圖:下殼內的軟排拆不開,不知裡面是什麼?與觸控有關嗎? 背面空空只有鏡頭視窗!

接下來拆下觸控面板,放大軟排~

大概像200根頭髮的線路,放棄,不敢再拆下去了
請問這LG面板觸控的原理是?  不換面板前提下,有機會自修嗎?

网友A:
這自修很難吧~P大可能要拿頭髮沾銀漆或是導電膠下去修補
不過觸控面板掛掉通常是直接換面板沒人在用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自修很難吧~P大可能要拿頭髮沾銀漆或是導電膠下去修補
不過觸控面板掛掉通常是直接換面板沒人在用修的: ...

院長好!因為看到後殼上三點與主機板接觸,不能確認是電磁防護還是與人體靜電相關
在不能確認觸控面板是不是掛掉,拆拆找找也是一個機會
如果找的到斷路,高級耳機線裡面的漆包線真幼,是不錯的修補料

网友:
觸控面板有分電阻式,跟多點電容式等,如找的到料件是可只換觸控面板

网友A:
引用 楼主:
院長好!因為看到後殼上三點與主機板接觸,不能確認是電磁防護還是與人體靜電相關
在不能確認觸控面板是不 ...

P大請參閱>>>3.2 吋 WQVGA 電阻式觸控主螢幕,240x400 顯示效能
剛查了一下~面板跟觸控板應該是可以再分開的
所以有可能是觸控板故障
http://ggitcases.en.made-in-chin ... n-for-LG-GS290.html   像這樣

楼主:
引用 网友A:
P大請參閱>>>3.2 吋 WQVGA 電阻式觸控主螢幕,240x400 顯示效能
剛查了一下~面板跟觸控板應該是可以再分 ...

謝謝院長幫忙查詢指引,仙姑說:超過500不修,小弟打算棄修,不然會賠光光

网友A:
現在手機如果不是高階的基本上維修都不太划算~而且這似乎又是從國外帶進來的
就更不划算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院長幫忙查詢指引,仙姑說:超過500不修,小弟打算棄修,不然會賠光光 ...

500買不到觸控板,看智慧手機(山寨機例外)要近千才有賣料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現在手機如果不是高階的基本上維修都不太划算~而且這似乎又是從國外帶進來的
就更不划算了 ...

院長好! 三太子說:大家都是自己人,三百五百隨意收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