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原廠CQ-JS8280AAT音響拆下來了,但沒對插線組

楼主(2013-07-06):
今天把CAMRY 2.0的原廠音響CQ-JS8280AAT給拆下來,

問題來了,我想換ALPINE CDE-110C,

看了一下拍賣網線組好像不一樣,

有沒有對插線組可以用?ALPINE附的那一條是不是對插線組??

如果要自己作,不就還要去找PANASONIC 12PIN / 10PIN / 6PIN的頭??

另外原廠有一條線組,後面是寫FM75Ω,

這條線組我在拔時發現有點難拔,稍微出力,結果發現拔出來的線組裡面有一條

小銅絲;

CQ-JS8280AAT一端也有一條小銅絲。

天線是不是被我拔斷了??

到時該怎麼接天線??

网友A:
如何貼圖︰
經常發問的非技術問題解答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服務條款與共同版規(新舊會員必看) 2012/06/22
http://bbs.pigoo.com/thread-39099-1-1.html

共同版規
4.提出問題時請至少提供一張照片,有正反面時應該兩面都拍,相片力求清楚。
        上傳圖檔每張不可大於256K,用800*600即可,系統會自動縮圖。
        如果上傳圖檔大於256K,請先用縮圖軟體瘦身一下再上傳(免費的縮圖軟體請到軟體下載區下載)。
        請勿使用外部貼圖空間,本論壇有提供貼圖空間,電容以上等級就有此權限,請大家多多利用。
        若是上傳軟體等檔案,每個檔案最大無法超過2M,如果超過2M請先用Winrar分割後再上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何貼圖︰
經常發問的非技術問題解答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因為解析度比較大,怕看不清楚,所以只好連免費的圖床。

网友A:
理由怪怪的!?  那些照片好像都小於800*6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由怪怪的!?  那些照片好像都小於800*600

可是我上傳時一直顯示文件過大,無法上傳。

不得以只好先傳免費的地方再連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