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筆電通用高壓版9-20V定義接點請教??

楼主(2013-07-07):
大家好.小弟一部ASUS筆電確定高壓板故障.想買通用型高壓版換上(已用別的高壓版確認過燈管OK).想請問....

1-這是通用高壓版的加點

2-這是我筆電上的接點...從左邊算過來.第一條1.7V..二.0.5V...三.空腳...四跟五接地...六.16V....七.16V

請教各位神人...我應該怎麼接才正確....感恩........

网友A:
ASUS 哪個機型用

以正常來說只要電源接正確就可以

VIN       -  16V
GND      - G
ON/OFF - 0.5v
ADJ       -  1.7V

試試看..如不對 ON/OFF 與 ADJ 交換 ..不會燒壞

祝你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ASUS 哪個機型用

以正常來說只要電源接正確就可以 , 可是看你電壓有一 0.5v 好像有點問題?

感恩...已處理完畢...ADJ與ON要互換即可....再次感謝賜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