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JLD-320V1 32吋液晶電視維修實例

楼主(2013-07-07):
1.故障情形:電視右半邊畫面有馬賽克跳動現象,更換日系元件後完修,外加全機清潔檢查保養。

2.TV型號

3.電源板更新日系電容*9,背板加強補銲後洗板清潔OK

4.AD板更新日系電容*35,背板洗板清潔OK

5.高壓板

6.面板型號

7.T-CON型號

8.完修測試

网友:
換電容完修,太厲害了.

网友:
恭禧完修,辛苦了

网友:
難得經驗分享,恭禧完修.

网友:
電容有大肚子嗎??
怎麼會直接想全部都換?
謝謝您

网友:
如此厚工..電視必定可以頭好壯壯看很久!佩服!

网友:
光換電容就可以完修? 外觀觀察?
怎麼知道換電容可行?

网友A:
這故障畫面…還是第一次看到!
請教 WET大仔:
是AD故障在先,電源板順著也換掉電容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故障畫面…還是第一次看到!
請教 WET大仔:
是AD故障在先,電源板順著也換掉電容嗎?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