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延遲熄滅電路故障

楼主(2013-07-07):
小弟車上的, 室內燈延遲熄滅控制, 好像故障了.

原本關上車門, 車內燈會漸漸變暗, 直到完全熄滅.
最近發現, 她還有一點點亮著, 沒有完全熄滅.

我有找到控制電路板. 想請各位神人幫忙看看, 哪個零件壞的機會比較高?
不然, 反正沒幾個零件, 我就全部換掉.

圖一, 右下是C547B; 右上是C557B.

网友:
TIP121沒有完全OFF
檢查各個晶體,看是否有漏電先

网友:
電容器漏電比較有可能.

网友:
這一般指有漏電
電晶體那兩顆小的試試
一般量一下輸出電晶體的b是不是0v-----------------這是當關閉時的電壓
如是就輸出電晶體掛了
不是就是電晶體那兩顆小

楼主:
感謝樓上3位大大的回覆!!

因為跑一趟電子材料行還蠻遠的; 我也不是電子科的.
所以我用傻瓜修理法; 把3顆電晶體; 跟4顆電容都拆下來了.
明天一起換下.

結果如何, 明天再上台報告!!

网友:
大大這什麼車
在車子的哪部分拆的阿

可以附圖嗎

楼主:
我的車應該很少人有, ---雪鐵龍的XANTIA.
控制盒的位置, 在手煞車拉桿旁邊.
現在外面下大雨, 需要照片的話, 我明天再拍.

另外, 順便報告 TIP121不好找. 最後還是上網拍買.
賣家沒消沒息的, 應該有在包裝了吧?

等收到再開工了!

网友:
1. 目視(正面) 各零件,有無燒焦或味道.(後面) 銅電路燒斷,接點鬆焊等.
2. 用三用電錶歐姆檔量測,二極体.電晶体.電容器,的靜態電阻判斷好壞.

楼主:
這是我第3次, 在網拍上買電子零件.
不知道為什麼? 下標後, 賣家都是沒消沒息的. 出貨又慢...
等了整整一個禮拜, 終於收到東西!
牢騷發完了, 正式開工!!

只有右上角, 3顆電晶體是新買的. 其它, 電容因為材料行蠻遠的, 懶得跑, 所以延用舊的.
注意看! 原廠電容的針腳, 都折成好幾折.
害得我拆的時候, 經過一番狂抽猛送之後, 好幾個地方都脫皮了. (啊! 不是! 是銅箔脫離了)
後面各位就看的到災情了.

將將~ 焊好了, 看起來跟原來一樣 (廢話!)

植牙很貴! 下一張建議大家不要看
.
.
.
哩係底勒笑三小.... 標準放低一點啦!

既期待又怕受傷害....

哈哈! 滅了!
白天好像看不清楚?
管它的~ 收工!!

更正: 發問的那篇第一張圖右上角的C557B應是C557A才對!

网友:
恭喜完修n_167|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雖然沒幾個零件,但是成就感並非添購新品可以比擬。給你個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