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週邊] 故障的固態128G硬碟通通變成隨身碟

楼主(2013-07-07):
朋友拿來一顆128G固態硬碟
故障情形時好時壞所以閃存應該是好的
所以就把它通通改成隨身碟
雙面閃存板要手動選取型號
點取2顆閃存
但是8+8G量產後只能是12G
截圖不是很清楚容量只有11.8G

网友A:
你隨身碟的板子那來的?

网友:
可以這樣弄啊~!!!
吼~真的是太專業太厲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隨身碟的板子那來的?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17888021976
1隻5.5元我買了15隻
是人民弊喔~

网友A:
引用 楼主: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28.xQ1DoC&id=17888021976
1隻5.5元我買了15隻
是人民 ...

那你是自己下單或者請別人代訂的呢?
運費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是自己下單或者請別人代訂的呢?
運費多少?

運費15元~請賣家寄到朋友大陸的公司
朋友會先幫我付錢~約1個月回來一次順便帶回來~

网友:
不錯,如果有32g或64G的版子加顆粒,就可以自製高容量隨身碟了.

网友:
環保!!這有是一種起死回生的方式~

网友:
自己不會銲,所以連想都不敢想。

网友:
有沒有可能把多餘的閃存,集合到同一塊板上面,變成新的ssd?

网友:
時好時壞應該是控制晶片有問題吧
版主如果能找到晶片,應該就能修復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你是自己下單或者請別人代訂的呢?
運費多少?

隨身碟的板子,我有,scottwang兄有興趣嗎?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隨身碟的板子,我有,scottwang兄有興趣嗎?

是有興趣,可是沒記憶體啊 ...

网友:
這樣也行  , 真強阿!

网友:
雖然殺很大,但很值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有興趣,可是沒記憶體啊 ...

http://szadk.taobao.com/category ... catName=FLASH+IC#bd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16219729427
閃存比板子貴也~"~
跟直接買一隻隨身碟的價錢差不多了

网友C:
不懂後面的軟體  是買來 黏上去就好了嗎???

還要用什麼軟體設定還是只是買板子就會有軟體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懂後面的軟體  是買來 黏上去就好了嗎???

還要用什麼軟體設定還是只是買板子就會有軟體

請參考,之前發過的這一篇: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4251&pid=460385

网友A:
引用 楼主:
http://szadk.taobao.com/category-28168775.htm?spm=a1z10.5.w4010-2264410945.17.UuIdwN&search=y&pare ...

最進才從南部賣場買一個手機用的mini SD Card 16GB的 - $318,同樣價格在廣告打很大的那家門市要500多.

隨身碟裡用的記憶體還很貴,所以可能要有壞的固態大硬碟來分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進才從南部賣場買一個手機用的mini SD Card 16GB的 - $318,同樣價格在廣告打很大的那家門市要500多.

mini SD Card 16GB當初買700多好像~光華買的
第二片就比較便宜了黃色鬼屋買的~
不過奇怪的是我看架上是600左右好像忘了多少~結帳時不到400元~~
不懂~
所以3c產品不能太早買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懂後面的軟體  是買來 黏上去就好了嗎???

還要用什麼軟體設定還是只是買板子就會有軟體

板子是空板~焊上閃存後
須要下載板子上是哪一顆芯片的量產軟體
量產成功後就變成一隻隨身碟了
可以存取檔案資料

网友:
掏寶前陣子媒體有在討論,還沒找機會試試。

還不太適應那裡的介面,我猜,可能賣家也不會直接寄送到台灣。

「量產」這名詞也是耳聞已久,但是總以為那是比較高層的軟體,這要改機應該需要低階的工具吧?
當然,我這問題一問,就知道從來沒玩過量產,我猜,這表示量產工具有低階的韌體可以修改硬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