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明碁 BENQ PQ4642 46吋液晶電視維修實例

楼主(2013-07-07):
1.故障情形:電視畫面油畫現象

2.TV型號

3.內裝照

4.電源/高壓板

5.AD板

6.數位視訊盒

7.面板型號

8.T-CON型號

9.檢查T-CON上的各測試點電壓皆正常,發現有一顆IC~~AS15-HF~~
常發故障IC-->現象有:畫面閃爍、油畫、變白(看的見畫面)
直接更換一顆新品AS15-G後,電視畫面恢復正常。

10.上手術台穿上防護衣,AS15-HF IC上銲油,風槍設定350度風速設定5,約3分鐘內可拆下它

11.接著將IC銲點除錫洗淨,新IC AS15-G對位銲接OK

12.清洗銲油後用放大鏡檢查有無短路

13.組合裸測OK,全機清潔檢查保養-->完修測試

网友:
為了這一顆.去買一台熱風槍跟他拼了.目前已成功換多棵.

网友A:
請問你怎判斷GAMMA電壓值是否異常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請問你怎判斷GAMMA電壓值是否異常的?

GA電壓1~15會像樓梯那樣遞升或遞降!!
WET大~一次三台電視!!
厲害..

楼主:
引用 网友B:
GA電壓1~15會像樓梯那樣遞升或遞降!!
WET大~一次三台電視!!
厲害..

感謝你~~幫忙回答問題~~
一次四台電視擠進來有點忙~~~休假四天又泡湯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GA電壓1~15會像樓梯那樣遞升或遞降!!
WET大~一次三台電視!!
厲害..

所以只要它GAMMA電壓沒有階梯那樣遞升、降就有問題了...

网友:
我想問一下,從你照片中看的到GMMA電壓量測點嗎?

网友C:
wet大請教一下防護衣正確名稱是???
哪有賣?我一直遲遲不敢動手更換.因為怕越修越壞

网友:
能手工焊AS15,表示焊工已經非常高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wet大請教一下防護衣正確名稱是???
哪有賣?我一直遲遲不敢動手更換.因為怕越修越壞 ...

茶色高溫膠帶 金手指膠帶 聚醯亞胺膠帶
http://www.ic995.com/product_info.php/products_id/3676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所以只要它GAMMA電壓沒有階梯那樣遞升、降就有問題了...

沒錯!!基本上是這樣~~

网友(2013-08-08):
修好,看起來有殘影.
白色不正常,在一些畫面下,才看的到油畫狀況.
是那一部份的問題呢?
AS15-F 和 AS34-G都換過了.

网友:
遇到 qdi 就會有此現象..

网友:
老大說出一點我的心聲  手工焊 確實不容易

网友D:
真的不好焊呀!每次搞這顆我就很恨自己的烙鐵頭不夠尖,因為習慣怕脚短路都會焊好後再在每2支脚中間用焊槍劃一劃以斷開可能不小心凝聚的焊焬..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真的不好焊呀!每次搞這顆我就很恨自己的烙鐵頭不夠尖,因為習慣怕脚短路都會焊好後再在每2支脚中間用焊槍 ...

我都是用這款烙鐵頭焊的,參考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都是用這款烙鐵頭焊的,參考

這種的好像沒通用款
要特定的烙鐵才能用這種肥肥的烙鐵頭

每次看到都挺怨念的啊

网友:
個人感覺烙鐵頭大小並不是十分的重要
最重要的是拖焊工的技巧!

网友:
請問AS15-F,HG,G,U,HF 是否可亂代用

网友:
請問上面的殘錫該如何處理才不會讓銅箔脫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