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大同 TATUNG V32FCBB 32吋液晶電視改台灣專用液晶電視公板實例

楼主(2013-07-08):
大同 TATUNG V32FCBB 32吋液晶電視維修失敗

1.故障情形:電視熱機後畫面不定時消失(顯示無信號),形成有聲無影狀態且發生頻率越來越高,重開機又正常一陣子

2.TV型號

3.背面外觀

4.先將電源板更新日系電容、背板補銲洗板OK

5.主要問題一定在AD板,要短時間內抓出問題就要用加熱法,正常開機狀態下用吹風機對機板零件吹,吹到C155這顆鋁殼SMD電容時不到2分鐘馬上變無畫面,拆下量測容值為98.9μF(原為100μF)但他就是壞了,順便把那一區塊周邊SMD電容(紅點)更新,電容更新後就給它熱機順便休息看電視,往後熱機1整天都很正常,關機1天再測試竟然還會偶發有聲無影狀態,表示還有其它問題於是再把那一區塊全部零件補銲一次,結果更慘開機連畫面都沒有,聯繫機主後決定放棄原板維修改換台灣專用液晶電視公板TSUMV59XU。

台灣專用液晶電視公板TSUMV59XU NTSC 32吋改機成功

1.首先確認面板型號為CLAA320WA01並找出它的規格書

2.確認面板T-CON供應電壓為+12VDC,故AD公板輸出電壓要改為+12V

3.高壓板供應電壓為+24VDC,直接由電源板+24V輸出連接,BL/ON藍線、BL/ADJ白線連接至AD公板對應控制腳

4.電源板+12輸出連接至AD公板+12V輸入點(拉2條紅線及可),GND(拉2條黑線及可)。電源板5VSB及PSON 2腳短接就會啟動+12及+24V輸出。

5.按鍵、LED燈號、紅外線接收器接線按照原機排列定義重新跳線

6.取出AD公板標準屏線(右邊),T-CON輸入端~~~依據面板T-CON定義重新跳線(左邊)
   AD公板訊號輸出端~~~依據V59公板定義重新跳線

7.AD公板對位固定、再次確認各線路連接OK

8.複製對應面板程序(須先解壓縮)至USB隨身碟,AD公板通電後插入隨身碟就會自動將程序寫入AD公板記憶體內
PNL_General_1366_768_6Bit_QJFS_MSV59_03_IR_CVT_KA47_7KEY_TCHINESE__SiR620D_NF_R_AT_0x2D2D_20130324_214852

9.改機後內裝照

10.改機後外觀照

11.完修測試~TV~

12.完修測試~HDMI~

13.完修測試~USB多媒體~

网友A:
挖~~看到最後USB那張~精神都來了!

网友:
舊屏線重跳線 省了一條
敘述詳細 謝謝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挖~~看到最後USB那張~精神都來了!

還有更辣的~~我不敢放上來~~

网友:
過程祥細,起死回生錄…
很棒的改板教學!

网友:
引用 楼主:
還有更辣的~~我不敢放上來~~

放上來吧!不要給烏骨雞學姐看到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