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G洗衣機 WT-Y142X 面板無指示

楼主(2013-07-07):
78分鐘洗衣行程,到了排水階段,六歲的洗衣機終於靜悄悄
診狀:面板操作無數字、無聲響、無指示燈號

洗衣機,小弟沒經驗就請三太子幫忙拆

門上看不到微動或磁簧開關

AC電源接頭、12A FUSE、插頭110V都正常

線路圖左上 PRESS SW(壓力開關)、LID SW (水位開關),三太子找不到開關實物,有點笨捏
因為我也找不到

很擔心~灌注矽膠的控制板的壞了

网友A:
問題出在最後依張圖片裡--此問題已有人發文過~找看看-對你有幫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問題出在最後依張圖片裡--此問題已有人發文過~找看看-對你有幫助

謝謝陳兄指引,找到 lhc發文 LG變頻洗衣機不過電維修實例

小弟正向修板推進中....

网友A:
進度到哪?助早日完修....
popcorn 大大-您那切割偝版工具-到哪買的?看似非常好用..能否告知小弟--能貼圖出來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進度到哪?助早日完修....
popcorn 大大-您那切割偝版工具-到哪買的?看似非常好用..能否告知小弟--能貼圖出 ...

查有300VDC,RELAY無12VDC不能自保持,明天查PWM

刻模機整組 850.- 鑽石磨頭最厲害~

网友B:
引用 楼主:
謝謝陳兄指引,找到 lhc發文 LG變頻洗衣機不過電維修實例

查TOP243Y各接腳元件是否正常.
1.查D腳上方二極體(有300V應正常)
2.查D-S腳間無短路
3.查L腳上高阻值電阻無開路
4.查X腳對地電阻值
5.查C腳輸出無短路(與電容器容量)
6.直流輸出端Zener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查TOP243Y各接腳元件是否正常.
1.查D腳上方二極體(有300V應正常)
2.查D-S腳間無短路

老師好! L腳為接地無高阻值電阻,其它腳位DVM測不出異常咧~

有看到TOP243YN頂端有出現焦油液體 (腳位焊點無過熱情況)

決定開挖,因為無電壓供給7805 INPUT

移除TOP243YN通電,300V提升至328V,等TOP243YN到手更換

网友B:
引用 楼主:
老師好! L腳為接地無高阻值電阻,其它腳位DVM測不出異常咧~

有看到TOP243YN頂端有出現焦油液體

請參考datasheet中的Fig16.線路.(將TOP243Y當成3pin元件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參考datasheet中的Fig16.線路.(將TOP243Y當成3pin元件使用)

家電下鄉 老師有說過:交換式電源板,變壓器下游全無DC電壓,就是PWM損壞不震盪
收到仁武IC995的美眉寄來TOP243YN

換妥PWM後,請三太子先唸:救苦救難觀世音菩薩 十聲佛號

110V通電,壓一下電源開關啟動,板上紅燈電源指示亮起,BUZZER也發出類似救護車的聲響(約30秒)

測量繼電器上有12 VDC工作電源,出現故障碼 PE:水位不良 (因為沒偵測到水位)
LG故障碼:
LE-馬達驅動不良。 DE:上蓋保護開關不良

三太子吵著要用洗衣機,小弟趕緊補白膠防潮(須待白膠完全乾固,再封蓋)

繞路心得:繼電器NO腳位跨線短路(供橋整110VAC),測量7805如無INPUT電壓,更換PWM。
以後有遇到LG無電源,只要開挖TOP243YN更換,比較便捷。

使用鈍器或膠刀挖矽膠較不傷元件

正規查修,量一段挖一塊,費工又費時

為幫助PWM散熱,由阿乾師傅提供的鋁板,取代原來的小壓片

等白膠乾固,封蓋,再復裝!

麻煩炫哥,已完修~

网友C:
白膠不能防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白膠不能防水吧!

白膠是水溶性,乾固後硬化可防溼氣(家具底部常見),但不知耐熱度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