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P5KPL-AM無法觸發問題

楼主(2013-07-08):
請問一下P5KPL-AM有時無法觸發問題

處發電源針都有補悍過

振盪晶體也補悍過

無裝機殼 上電開機有開機成功

目前的問題是只要裝上機殼後就無法觸發開機

拔下主機版後 沒裝機殼 上電處發就都無法開機了

請問這要從哪裡開始查問題? 謝謝

网友:
大都是久了CPU附近變型,拆下來整片過烤箱後加cpu後固定座

网友:
我遇過都是南橋故障機率比較高,偏偏g31加焊失敗率又很高~~無法觸發時拿熱風槍吹南橋驗證看看~~南僑明明發熱量很高,散熱片卻做得很單薄,久了不掛也會有內傷~~

网友:
有時能觸發,有時不能,朝接觸不良方向看看,這片82801GB掛的機會或空焊比例很高,壓著橋開看看,如果每次都能觸發則南橋不良囉~

楼主:
謝謝大家的建議
不果我還想請問一個問題是
這片的主機板的振盪晶體型號是捨們

网友A:
南橋旁的是32.768khz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南橋旁的是32.768khz

對了~~j大想請教一下,p31和g31的南僑有通用嗎?

网友:
看南橋上第一行的編號82801開頭的
一樣就可以通用!!

网友B:
我的主基板也是P5KPL-AM,有時開機正常,有時開起來就自動關機,有時開起來無口畢口畢聲無畫面

网友:
上機殼後  不插開關PIN  試試!!

我遇過很多裸測 OK !!  上殼就死!!

通常是機殼開關故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主基板也是P5KPL-AM,有時開機正常,有時開起來就自動關機,有時開起來無口畢口畢聲無畫面 ...

小弟家裡是用P5K PRO這塊主機板,之前也有這種狀況,一開始以為是顯卡,後來才發現是記憶體。JET RAM。拿去換新的回來後就好了,到現在沒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