輸入法錯亂!!先別緊張!!

楼主(2013-07-08):
因為我剛才又發生了,所以發個帖備案一下,免得下次又忘記怎麼弄回來
似乎有很多人都遇到過,有時候要打字,有些注音打不出來尤其是ㄨ ㄜ ㄠ也就是J K L
再怎麼切換輸入法就是打不出來,怎麼按都是出現1 2 3,而U I O變成4 5 6
也不知道為何會這樣,就是打不出ㄨ ㄜ ㄠ或是J K L
解決方法: 按下鍵盤上的 [ Fn ] + [ Num Lock ] 就好了
嗯~~~如果還是怪怪的,可能還要去工作列重新選擇一下輸入法
這樣應該就OK了

网友A:
你的這個現象我沒碰過。
我倒是有個問題一直困擾著:Win7 IE9 IE10,都一樣,就是輸入反應遲鈍,輸入時依定要一個鍵一個鍵的慢慢按,要不然就會漏字,就是有打卻沒進去。

网友:
聽起來不太像是輸入法出問題

有FN鍵的鍵盤應該是筆電鍵盤,這問題其實就是數字/英文切換問題
因為筆電鍵盤要節省空間,所以右方的數字鍵就整合到英文字鍵
在數字鍵啟動狀態下,預設輸入就是數字

不過這問題一時沒想到是真的頗困擾的

网友B:
常在裝筆電就會知道這個問題
快速解決方法就是
開機後在登入畫面時就按下 [ Fn ] + [ Num Lock ]
注意NB有個燈號會消失
然後馬上關機重新開機
一勞永逸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這個現象我沒碰過。
我倒是有個問題一直困擾著:Win7 IE9 IE10,都一樣,就是輸入反應遲鈍,輸入時依定 ...

呵呵~我還在用XP呢  XD
ie很久沒用了,我都用火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常在裝筆電就會知道這個問題
快速解決方法就是
開機後在登入畫面時就按下 [ Fn ] + [ Num Lock ]

這樣就都不會出現這個問題了嗎?
可是我也才遇到2次這個問題,不是常發生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樣就都不會出現這個問題了嗎?
可是我也才遇到2次這個問題,不是常發生 ...

不是每次開機遇到就不用了
記得練習看燈號比較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