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指向性喇叭有可能DIY嗎???

楼主(2013-07-08):
小弟有請估狗大神幫忙,但相關資料鮮少...
請教各位族友大大~DIY的方式有可能實現嗎?
若窒礙難行其困難度在哪??
請指點小弟~~
感謝!!

网友:
很難吧????
我個人是覺得指向喇叭它很  變態  根本像開外掛那樣子
這根本違反了 力學波 的常理了呀
直線前進 能量幾乎不擴散至周圍
一般的喇叭 能量是以輻射狀 擴散前進的

共振膜    集音罩  音箱  線圈跟磁鐵
是關鍵
這是我認為拉n_043|

网友A:
我安裝過這種喇叭,這種喇叭如沒有吸音棉聲音也會反射出來,DIY應該是可行,那外罩還蠻重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安裝過這種喇叭,這種喇叭如沒有吸音棉聲音也會反射出來,DIY應該是可行,那外罩還蠻重要的 ...

Dave 大~
請問那外罩有何獨特之處?另外電路上應該也有別於一般的的電路?
有圖可以參考嗎?
感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Dave 大~
請問那外罩有何獨特之處?另外電路上應該也有別於一般的的電路?
有圖可以參考嗎?

sorry記得那喇叭跟市面上有些許不一樣,沒看到有特別電路,也只接一般擴大機,你如果住高雄(科工館)或墾丁(墾管處)這都有裝,你可以去看看喔~~
剛剛上網找到我裝過的機型

网友:
我以為你說的是這種的呢

若是這種的話

裡面是一個喇叭 加 集音罩

跟 天線 加 反射罩
原理很像

要找到最佳角度 讓聲波直線 反射出去

网友B:
脫氧核醣核酸 大大
您這 "請問指向性喇叭有可能DIY嗎???" 題問的問題很含糊喔!!
含糊的回答:只要單體加上單邊罩.達成一定的反射.都能算是指向喇叭
只是能否達到您的需求

號角喇叭 也是指向性喇叭的一種
例如:早期在電桿上防空警報的喇叭...廣告.小妹妹你阿禡要你回家吃飯
警匪劇.警察對犯人說:你已被包圍......所用的喇叭都算是指向性喇叭的一種

汽車防盜器用的那顆高音喇叭
音響.音箱高音部份有的也有類似號角喇叭的造型
-------------------------
如果要求條件很高.有指定只有喇叭前方.某一距離才能聽的到聲音
那可能就要用.超音波單體做矩陣來達成

專炸元件 大大 6#那張2顆黑色平面喇叭的圖 .. 可能就是用超音波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脫氧核醣核酸 大大
您這 "請問指向性喇叭有可能DIY嗎???" 題問的問題很含糊喔!!
含糊的回答:只要單體加上單 ...

LOKU 大~
感謝指正!! 沒錯小弟要的就是~~~
"有指定只有喇叭前方.某一距離才能聽的到聲音"
這跟發射功率也有關係嗎?
感謝~~~

网友B:
引用 楼主:
LOKU 大~
感謝指正!! 沒錯小弟要的就是~~~
"有指定只有喇叭前方.某一距離才能聽的到聲音"

您所須要的 資料
duncan 大大 在8# 已PO   只有喇叭前方的方向聽的到聲音

只是如果又要加上
"喇叭前方的方向.指定某一距離的指定區段內才能聽的到聲音"
那就要再加上測距電路.及程式設定
或2組超聲波.一正一反.架2點.2點的直線交叉區段才能聽到聲音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itp.nyu.edu/~mt1446/directionalSpeaker/blog/?page_id=11

http://www.sonicast.jp/index.html ...

感謝duncan 大提供的連結n_060|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所須要的 資料
duncan 大大 在8# 已PO   只有喇叭前方的方向聽的到聲音

LOKU大~
只有喇叭前方的方向聽的到聲音這樣已足夠~~
請問這種Ultrasonic Transducer台灣本土要上哪找才比較有機會找的到?
若要購買是報上中文名稱"超音波傳感器"嗎?還是...?
感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LOKU大~
只有喇叭前方的方向聽的到聲音這樣已足夠~~
請問這種Ultrasonic Transducer台灣本土要上 ...

哈哈~~
其實在下也只是知道其原理而已.沒實際動手做過
(正確的說法 在下也不知道阿!! SORRY)

至於要用何名稱去購買.......就看賣方聽的懂哪一種說詞吧!!

學習套件..自走車...有一部份的好像有應用到 超聲波測距

它是一對的喔!(一正一反..這用詞不知是否正確)
單一超聲波.我們人耳應該是聽不到..一正一反兩波互抵的區域內.人耳就能聽到聲音

网友D:
科幻情節嗎?

网友E:
Dear 大大:
利用共振原理  小波+小波 =大波 (記得要同步)
如同光與透鏡的原理就可以簡單做出來, 將平行波修改成有交叉點, 調整功率
小波時聽不到 , 交叉點大波聽得到 !!
試試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科幻情節嗎?

在這個現實生活中就能實現n_046|

楼主:
引用 网友E:
Dear 大大:
利用共振原理  小波+小波 =大波 (記得要同步)
如同光與透鏡的原理就可以簡單做出來, 將平行波修 ...

感謝指點!!那還是得用超音波傳感器囉n_0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