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TSUMV59XU 電視公板 接T315XW02面板 屏線 是不是這樣接法

楼主(2013-07-08):
請問
TSUMV59XU 電視公板 接32吋T315XW02 VF面板 屏線 是不是這樣接法
TSUMV59XU<<<<     >>>>>T315XW02 VF
1=1
2=2
3=3
4=6
5=7
7=8
8=11
9=12
10=13
11=14
12=
13=16
14=
15=17
16=18
17=20
18=21
19=25
20=26
21=27
22=28
23=29
24=30
25=31
26=
29=35
30=36借用wensye 大的圖
TSUMV59XU 電視公板 腳位定義
wecan 大 幫忙找的 T315XW02 VF規格書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8MjQ3NTN8NDYwMzM%3D

网友A:
大大您好
您寫的好像有錯~~
我修正一下您參考一下
TSUMV59XU<<<<     >>>>>T315XW02 VF
VIN       1=1        DC12V
VIN       2=2        DC12V
VIN       3=3        DC12V
GUN      4=6        GUN
GUN      5=7        GUN
NC        6=8
TXO0-   7=10       RO0-
TXO0+  8=11       RO0+
TXO1-   9=12       RO1-
TXO1+  10=13     RO1+
TXO2-   11=14     RO2-
TXO2+  12=15     RO2+
GUN      13=16    GUN
GUN      14=
TXOC-   15=17    ROCLK-
TXOC+  16=18    ROCLK+
TXO3-   17=20    RO3-
TXO3+  18=21    RO3+
TXE0-    19=25   RE0-
TXE0+   20=26   RE0+
TXE1-    21=27   RE1-
TXE1+   22=28   RE1+
TXE2-    23=29   RE2-
TXE2+   24=30   RE2+
GUN      25=31   GUN
GUN      26=
TXEC-    27=32  RECLK-
TXEC+   28=33  RECLK+
TXE3-    29=35  RE3-
TXE3+   30=36  RE3+

以上~~大致上照這樣接應該就可以了
屏線上GUN線沒那麼多
有接幾條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大您好
您寫的好像有錯~~
我修正一下您參考一下

收下了~謝謝指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