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 VE920M 畫面有橫條紋??

楼主(2013-07-08):
故障情形:畫面有橫條紋,有時重開機就沒有,但過幾分鐘又出來了 Q_Q?
一拆機有電容已突了,換掉後仍無法解決??
請教各位大大,若遇此情況該如何查起??

小弟不太會判斷GM電壓,量一量如下@@??  不知電壓有無問題?
GM1          9.65
GM2          8.62
GM3          6.40
GM4          7.71
GM5          7.25
GM6          7.00
GM7          5.53
GM8            5.08
GM9                3.32
GM10        2.87
GM11        2.28
GM12        1.78
GM13        1.31
GM14        101.6mV

另 AAT1109  PWM IC 電壓如下:

网友A:
建議你把pI上的電解電容全部換新試試看~

网友:
這奇美的面板應該買單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議你把pI上的電解電容全部換新試試看~

collman007 大大~~
小弟已將所有電解電容全換過了Q_Q  也無用 ><.

playart 大大~
嗚~~小弟再努力看看,真的面板NG的話....
就.... =  =  算了吧..

謝謝2位的指導  ><. 小弟再努力看看 ~~

网友:
AD -> LDO adj 電源不對..
正常/不正常 量測電源就知道答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