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發問]有關XP與ADSL小烏龜疑問(已解決)

楼主(2013-07-08):
請教各位前輩,昨天去客戶那修電腦主機,是xp系統,由於無法進系統畫面(但安全模式又正常),就先行重裝系統
裝完第一次進桌面時當機(畫面、系統都當),拆開側版,顯卡是AGP5200(無風扇版)散熱片會燙手(外觀看主機板與顯卡電容都正常)
重開機後系統在使用上就又都正常
但也常常發生ADSL第二顆亮紅燈(忘了抄下第二顆名稱),客戶的小烏龜是小臺的
原本以為問題解決了收工回家,就在吃飯時客戶又來電,表示還是會當機,當下就跟客戶說,我帶回家測
回家裝了 3DMark06跑了一整晚(約晚上十一點至早上六點半),系統與桌面都沒當機
只有出現記憶體只能read...*&%*^$*%&(這個需XP更新解決)

想請問前輩們,有遇過因為小烏龜亮紅燈,導致XP死當的嗎??

不知此篇發在這是否可行,如果不行,煩請版主幫我移到正確版上,謝謝

网友:
異地測試環境差異,我會從電源著手

楼主:
感謝,下班帶顆Power跟客戶的主機來去客戶家試試~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下班帶顆Power跟客戶的主機來去客戶家試試~

要留意客戶電源源頭輸出安培數是否過大
也就是要先避開大電源(電冰箱或電視機)

楼主:
昨天有看過,牆上的二個插頭,只有插那整組pc、ADSL與一臺風扇

冷氣是插在另外的插頭,跟pc插座不同一個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天有看過,牆上的二個插頭,只有插那整組pc、ADSL與一臺風扇

冷氣是插在另外的插頭,跟pc插座不同一個 ...

看起來是不同的插座

但是迴路...是同一個嗎

楼主:
我想是同一個,昨天回家先把客戶的power拆開來看,果然同大家所說的,電源問題
目前目視二顆電容凸起

网友:
再補收一次電源供應器的錢~~~

運氣好的話只換POWER連系統都不用傳灌

楼主:
0.0跟客戶報價一顆新POWER,裝上後二天沒來電了....

网友:
這是一定的啊~~~
如果你會換電容也可以跟他報維修為
讓他選~~~

网友:
不好意思插個話

電腦維修時, 應該要有一套檢測流程, 才不會誤判
或許你客戶的環境很單純, 重灌完就沒事了
我的客戶重灌完, 復原環境要一至兩天, 你可能會吐血
所以我都很怕重灌, 雖然有些有做還原檔, 但幾個月後環境又會增加改變
都是很麻煩的事

我出門會帶:
1.power
2.ram
3.測試卡 (客戶看到這個東西會感覺你很專業)
4.三用電錶

我每次拿出測試卡和插上電腦時, 都很有風, CCC
然後可以告訴客戶大概是什樣的問題, 增加信任度, 不然客戶有時會懷疑你

楼主:
電容會換呀,但...小朋友等不急要用了...就上新的嚕~

我客戶大多都是家庭用的pc,除非有開店的客戶才會有環境還原上的頭痛問題
測試卡...= =+到是真的有想要入手.....
三用電錶,我不會用....Q_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