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ibm t22可以裝win7 嗎

楼主(2013-07-08):
機用p3 1g, ram512 ,hdd 40g
已裝了win7,用dwl 650a無綫網咭上網,但驅動只支援xp,而其它驅動也支援xp,
有方法裝到驅動嗎
請各位指點謝

网友:
不建議WIN7....
意義不大

网友A:
RAM 512用XP上上網可能半小時、一小時就會頓(xp 都是建議要有1G的RAM)
Win7建議要有2g,不然最少也需要有1G

樓上的hoxmac前輩,我們又見面了...

网友:
裝回xp吧,不然會頓到瘋掉。win7建議2g ram而且最好有獨顯跑才順。

网友:
引用 网友A:
RAM 512用XP上上網可能半小時、一小時就會頓(xp 都是建議要有1G的RAM)
Win7建議要有2g,不然最少也需要有1G ...

地球很小的.......

其實真的要裝應該也裝的起來
32bit要找xp的裝裝看應該可行
只要指定inf驅動即可
但實際操作一般有難度

网友:
這樣的規格,跑win98比較剛好,若不上網的話,win98就粉好用了。

网友:
Win98我記的usb驅動很麻煩,我裝過一次

與版主差不多的規格,我裝過Lunix系統,如果只有上上網的話裝Lunix不賴

网友:
驅動程式~問題~~~這都不大~
最大的是要符合您的效率~~,如真裝了win 7但開機開AP 要等個1小時~~~
這就不太~~~適合.

lunix 或win xp +1

网友:
想讓筆電早一點買單的話..那可在高一等裝 win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