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v223hq 不過電

楼主(2013-07-08):
請問沒有0.43歐姆的電阻是否可以用其它代替

附上 q 804 mosfet

麻煩大家指導,謝謝

网友:
用相近的

网友A:
基本上你這個電阻燒掉你的 pwm ic跟fet  基本上已經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本上你這個電阻燒掉你的 pwm ic跟fet  基本上已經死了

目前0.43電阻斷路,fet 擊穿 G,D,S 互通,其它還在測

請問大家是否知道 這台的 pwm 型號(看不清楚好像是 ???654 之類)

网友A:
用香蕉水~或酒精洗一洗就看得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香蕉水~或酒精洗一洗就看得清楚了

應該是 LD7522 PS 就等買來測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