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mosfet 代換問題

楼主(2013-07-08):
朋友的顯示卡上面有幾顆mosfet燒掉了

請教各位前輩mosfet代換的問題

型號為4927N4936N不知道有替代的嗎?

NTMFS4936N --> 30 V, 79 A, Single N−Channel, SO−8 FL
NTMFS4927N --> 30 V, 38 A, Single N−Channel, SO−8 FL

長這麼大第一次看到這麼小小一片竟然可以吃79A滿厲害的

不過燒掉的也是兩顆4936N 一顆4927N

這個網站好像沒有合適的...

http://www.dnhys.com/ymwx/2596.html

111.15 KB, 下載次數: 12

116.59 KB, 下載次數: 24

网友:
同廠牌的包裝 找規格好一點的 製程新一點 都有機會

http://search.ruten.com.tw/searc ... ;k=NTMFS%2A&o=4

楼主:
4847NH*2替代4847N*2 --> 30V 85A 替代 30V 79A
4841NH替代4841NH ---> 30V 59A 替代 30V 38A

這個是給GPU4相供電 其中某一相用的

會不會燒掉阿?感謝

95.32 KB, 下載次數: 10

89.88 KB, 下載次數: 13

网友:
此類的MOSFET,能夠流過那麼大的電流,主要是因為它的Rds內阻很小,一般都在10mΩ以下.
你要去計算流過Rds所造成的壓降V,再去計算W值,這樣你可能會更清楚的舊的與欲代替的新品之關係.

网友:
幫忙 scottwang 版主補圖說

mos管的代用

mos管的代用

网友:
其他參數也應該考慮,
若不予考慮,則在額定功率和電流內,應該可代用,只是下面那個比較容易發熱,必須有較好散熱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