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大同V42NAKE 開機無畫面問題

楼主(2013-07-08):
t958746135大大,我的機型跟你一樣,跟你的狀況大致相
同,可是我的燈管有點亮然後滅掉,然後一直重複,面板燈號
紅藍交互閃爍,如果你已經換過PSU板,那就是主機板了嗎,
不知大大是否修好.
哪請教版上大師我去高雄電子街都買不到陶瓷高壓電容
15J 6KV(高壓版上用的),不知高雄拿邊可以買到,感謝各位
提供訊息.

楼主:
目前狀況是插電源,不會Standby會直接開機
然後就(藍燈)間隔4秒又關機(紅燈),面板燈管
會隨著亮滅,無法關機需直接拔電源,面板控制
按鍵排線未接,不知有拿位大大有遇過此狀況
,感謝你所提供的寶貴經驗.
電源板型號IPOS 42V5,
主機板型號200-100-KE4261-S4H

网友:
有更換新的電源高壓板...但還是不開機一樣電源高壓板上的燈號一直閃(與舊版狀況一樣)
但是將送往高壓板的訊號線(POWER-ON與ADJ)拔除可開機...但無畫面
因朋友說不修了就一直放在倉庫裡了

网友:
靜下心先想一想.如何測高壓.測燈管..離故障點近了~~
不然就在爬一下文...因為你這樣問..我想應該不會有人告訴你答案的.

网友:
我的三洋30吋和你狀況很像,請問解決了嗎?

楼主:
更換主機板後就正常了.